容易烧MOS的 基本都是没驱动芯片的

楼主(2012-03-12):
今天收到4个坏电调  粗看了一下 两个炸了  然后用万用表测了一下 烧了好多MOSFET  查一下型号 原来这两块板子是用的N沟道 加P沟道的MOS  一些是仙童的 一些是toshiba   其中发觉一块掉了元件  明显感觉滤波电容少了一个  问了问所有者 也不知道   后来又在桌子上发现了一个电容  喜出望外 就是感觉大小有点不对  再仔细看了看 还是不像 不知道什么时候 当看到另外一块板的时候 发现好像是那块板的  然后又验证了一会儿  最后发现 这两块板子的MOS不对 居然一块板型号都跑出了3种  更不用说批号了  哎  一开始就对这两块板 抱有想死的心  做的太差了 G极驱动 完全就是垃圾(没用高,低端驱动芯片。所以容易导致直通 烧了好多上管 )烧的多的都是P管 本来预计应该是N 查了查资料 这些P管Toff 尾巴好长 估计就是关断不足 下管N沟道就导通了 导致的直通 准备全部换   然后就是掉了电容的那块红色板子了 带电测了大部分电路 OK  只是到irs2003的地方 发现高速二极管坏了两个 然后又是玻封的 看不到型号 准备全换3个高速贴片 也许是大电流烧了的二极管 更或者是二极管就是选的普通二极管 导致反向恢复时间不够 烧了的   最后一个 太脏了 我用洗板水洗了好久 才看清型号 哎 先拆下元件 弄干净再测  发现电容 二极管都没什么问题 电源也没问题 估计是根本没什么问题 或者是IR2101s坏了 希望不要是单片机就行 只有买到元件换上验证了

网友:
手工活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有MOSFET驱动芯片确实容易烧FET,毕竟少了一些必要的保护,还有些电调选管根本就不合适,电流功耗倒是够了可是关断时间长了在电调驱动电机高速旋转的时候很容易烧管。我原来有个电调就是电机低速旋转时哪怕让电机堵转电流一下就上去了都不会烧管,可只要电机一高速旋转哪怕是空载都有可能烧管,开始百思不得其解,后来找到那种MOSFET的DATASHEET,无意中发现Toff曲线的尾巴有点长,心里想是不是这个原因?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找了种同厂家的Toff时间较短的电流还略小一点的FET,结果换上去以后再没有出现过高速烧管的现象了。那个电调也是没有FET驱动芯片的,我觉得生产厂家没有必要节约那点成本吧?现在的驱动芯片还是比较便宜的,有了它安全一些。这点上好盈、凤凰还是做得不错,稍大电流的电调都有驱动芯片,其他的电调用得不多,不太清楚。有点无线电基础的买电调的时候都可以看看有没有驱动芯片,没有的话最好不买。

网友:
请教下,最近在修有刷双向电调,就是普通版本改高压,换升压驱动ic,换稳压管,换高压电容,换bec。

请教下,上面说的 ((Toff 尾巴好长))
是什么意思?  能上一个datasheet 里面pdf截一个图讲解一下吗???

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也有可能是上下MOS不匹配  P沟道MOS的Qswitch太大  N管的导Qgd/ Qgs1不能承受大的C*dv/dt致N沟道误导通哦 看烧的是什么管子了

楼主:
也就是波形不是理想的方波 而更像是长了一条尾巴一样  G极关断后 Ids还有一个延迟时间Td(off) 和 Tf时间 如果下管导通的话 就会直通 桥臂没有死区时间造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要看到板子才知道  看到电路 你要怎样改 验证了才能给你答复  发图片 标明大概元件的型号    QQ 511613685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有可能是上下MOS不匹配  P沟道MOS的Qswitch太大  N管的导Qgd/ Qgs1不能承受大的C*dv/dt致N沟道误导通哦 看烧的是什么管子了

换管前用示波器看过驱动波形的,还比较可以,应该不是驱动波形的问题。是单向电调,全部是N管的,换之前的管子看DATASHEET的Toff大约比换之后的管子的Toff长1/4,所以我估计之前电机高速运转时易烧管是Toff长了点的原因。

网友:
Toff这个应该是关断的时间

网友C(2012-12-02):
请问楼主  正品的mos在哪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  正品的mos在哪买的?

买的少 有点贵  还要交17%的税    安富利  派睿  欧时  茂泽等。。。。 都可以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  正品的mos在哪买的?

你要不在淘宝卖元件的商城看看  那些要便宜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要不在淘宝卖元件的商城看看  那些要便宜些

对了,ir2101一般是驱动两个N管的,要是上臂P管,下臂N管,该用什么驱动芯片啊?谢谢!

楼主:
如果用驱动芯片  就没得必要用P管了 导通电阻太大  而且也不便宜    直接用个反相器驱动P管就是  或者用2222和2907组成的反相器就行了   其余的  就只有去查TI 或者IR这些公司的驱动芯片类型了

网友D:
楼主,我是新手也不懂电子技术,请您帮我看看,我的这个20安的电调有没有您所说的驱动芯片?这个的MOS管容易烧不?另外我想升级到40安,是不是给它并联上6粒7832就行了,请楼主一定回复一下。谢谢!

网友D:
另外,我的这个电调好象是进不了设置模式,是不是这个电调就不能进行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我是新手也不懂电子技术,请您帮我看看,我的这个20安的电调有没有您所说的驱动芯片?这个的MOS管容易 ...

好像没看到那些驱动芯片  你的图  芯片型号等看不清    驱动做得好的  程序也留了裕量的  还是不会那么容易出问题的     那些比较小的管子看不清     理论上是并联可以达到   但是 要根据实际情况  不清楚你的那个电路的驱动能力驱动两个MOS会不会有点弱   不过  厂家留了其余的MOS没装  估计还是可以驱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另外,我的这个电调好象是进不了设置模式,是不是这个电调就不能进行设置?

这个我就不是很清楚了   你要问他们用过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我就不是很清楚了   你要问他们用过的

加QQ 好友向您学习,405292221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QQ 好友向您学习,405292221

学习就谈不上了  我的511613685

网友E:
vmos是电压驱动.驱动的功率很小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买的少 有点贵  还要交17%的税    安富利  派睿  欧时  茂泽等。。。。 都可以买

真的好贵啊,买4个电调mos的钱都够我买好几个电调了,太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台钳不错

花了差不多300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的好贵啊,买4个电调mos的钱都够我买好几个电调了,太贵了。。。

买的少 这些都贵   但是  我还是想不通  为什么有些淘宝的就那么便宜   货源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vmos是电压驱动.驱动的功率很小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的少 这些都贵   但是  我还是想不通  为什么有些淘宝的就那么便宜   货源不一样????

那淘宝上的能不能用啊?确实便宜了好多呢!

网友(2013-07-14):
晕啊,驱动芯片的也见过烧过的很多啊,不是有没有驱动芯片的问题,是有驱动芯片的相对来说结构简单,工艺复杂度低,技术要求低,单价格高。
而用分立元件做的话,如果企业工艺管控做的很好的话,比有的带驱动芯片的不良率还低。

网友:
另外mos管比较坚强,直通时间很短的话不会立即烧掉,单会发热严重,最终烧掉

网友:
表示折腾电调比较久了    烧MOS的几率比较低  在我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台钳不错

也是相中台钳了,修小板很好用,还万象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