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临时充电器

楼主(2012-03-12):
摩托没电了,一时没找的合适的变压器,用了个二极管,一个灯泡,效果很好
网友也可以应急

楼主:
电瓶不大,用了60W的有点慢,电流不到200MA,最好用200W灯,建议充汽车电瓶,用1000W电炉,还是标准电流,哈

网友:
用万用表测空载电压是多少V呢?充电电流要用电瓶容量的1/10是吗?连接上电瓶以后用万用表测又是几V呢?

网友:
和楼主同时发出的帖子我怎么排下面呢

楼主:
测电池电压12V慢慢上升,到14.4V最高就满了,一般不用到14.4

楼主:
充电电流要用电瓶容量的1/10,比如60AH,就要6A,,当出现少气泡降低电流,大量气泡就满了,我这个方法最好配个可控硅

网友:
这样充电很危险啊。。测量电压是要拔掉插头

网友:
只能应急不能当饭吃,充时最好人在附近守着,一旦过冲电瓶容易发热而报废,其他人不能靠近.

网友:
半波整流?怎么控制不过充?

网友:
效率太低,给12V电瓶充电效率不到7%!充电速度也慢,只能应急一下!

网友:
不安全,但应急还行!!

网友:
这个不安全!容易过冲!太不安全

网友:
呵呵,不建议大家效防,不安全,需要必要的知识才能保证安全,

网友:
如果车在外没电了,又找不到修理厂,可以这么搞

网友:
车在外还要备个二极管啊,估计比较少这样的

网友:
找个12V直流电好像更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