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入手飞越450 FBL V2 (开始更新安装)完成度:65%

楼主(2012-03-13):
今天入手飞越450FBLV2,银色的,拆包装,主轴上的限位螺丝有一个是歪的,想拆下来重装,扭不动,不知影响不影响安装(赞一下:飞越厂家销售的态度很好,看了图片后,主动就帮我换了,虽然是个小东西,但还是很感谢啊!电话里还说了很多安装的注意事项,态度是值得肯定的。

请教下各位老手,以下几个问题帮助下,谢啦:
1、这款机无副翼,我的原有FUTABA 6EXHP + 140I原装接收能不能用在这个机上,或者用飞固定翼的PPM-ESKY-FM72六通接收可不可以用,有没有影响

2、各位有没有FUTABA6EXHP调直机的实例,我在网上找了好久没能找到

3、飞越450FBLV2的安装调试的例子有没有,网上也没有找到(最好有用FUTABA6EXHP控调试的 )

4、我的FUTABA6EXHP的控,+140I原装接收或PPM-ESKY-FM72六通接收,能不能用ZXY三翼陀螺,如何调了,网上也没有找到

5、我的电子设备想按如下的配,能够装到飞越450FBLV2 的机身中吗?需不需要在机身上打孔

恒吉Henge 450级电直舵机超值套装 MD933*3+MD922*1
新西达40A无刷电调(带散热片)
XYZ 三轴无副翼
飞越 Tarot 450 PRO 无刷马达3800KV/3.5MM轴径 TL450M
花牌标准型 11.1V 2200MAH 25C 3S1p 航模动力电池

这些设备匹配如何,好的不敢用了,米不多

6、花牌标准型 11.1V 2200MAH 25C 3S1p 航模动力电池能用我的ESKY0851平衡冲吗,支持11.1V的接口

问题比较多,麻烦各位,新人以前玩固定翼的,这一个月刚开始玩直机,求教各位前辈了,希望可以说的详细点,谢谢啦!

本新鸟在广州,也真心求教,想在广州找个师傅代下,谢谢!

——----------------------------------
20120313:开始更新安装,各位也帮我看看啦,呵呵!
20120313:今天更新直机飞越450FBLV2的开机图片(图片开始在12楼更新)

------------------------------------
20120316:综合各位的意见,更换了部分电子设备,配置如下(图片开始在21楼更新):

飞越 Tarot 2.0镀钛螺丝刀 TL9039

飞越 镀钛金1.5mm高速钢内六角螺丝刀头 TL2673-1
SKYA 4.7mm / 4.0mm 金属球头刀
高强度头钳 / 黑色
飞越 螺丝胶(2瓶装) TL2013
花牌高性能无刷电机! 450直升机马达 H2836 3900KV
恒吉Henge 450级电直舵机超值套装 MD933*3---MD922*1
好盈Pentium-40A 无刷电调
花牌标准型 11.1V 2200MAH 25C 3S1p 航模动力电池

450 飞机 练习架
飞越 Tarot 450 桨平衡器(3mm) TL10289
螺距尺 角度规 螺距规*1
飞越 Tarot ZYX三轴陀螺仪
ZYX015MM套钳
冰人主轴三条

---------------------------------------
20120317: 忙了一天,晚上来更新组装图片(图片开始在39楼更新)
完成度30%左右

---------------------------------------
20120318:今天忙了半天,成效不大,遇到了不少问题 (图片开始在97楼更新)

完成度35%左右
要订些配件,最少要三天没的搞了,专注玩摸拟吧

---------------------------------------
20120320:订的设备到了,先上照片,
修正了联杆和球头的联接,尽量和主轴平行(图片开始在149楼更新)
装上了尾舵机
完成度37%,晕啊,又少了一样,没有订金属的头置夹啊还要订啊,这快递天天来啊......

---------------------------------------
20120321:今天完成了总体的布线和电子设备的安装,初步联调了下(图片开始在163楼更新)

完成度47%,还差尾舵机的联杆安装

---------------------------------------
20120323:今天针对前几天出现的问题进行了修正:(图片开始在183楼更新)
1、更换反向臂
2、连接ZYX,修正舵臂
3、安装尾舵联杆。。。
接ZYX联调
完成度:65%

---------------------------------------

网友:
设备可以直接安装,不用打孔,922要自己做一个垫片才能装到尾舵机固定座上,平衡充也可以用,但是很慢。。。2小时估计能充好。。安装的话论坛很多帖子,大同小异。自己细心弄弄,接收和遥控都可以用。我不是用那个遥控所以调机方面就没办法了。
直机是个大坑。。。既然跳进来了就要有心理准备,你这些钱只是开始,后期投入最少都和你刚开始花的持平你才能爽飞。。。小炸不坏设备20-50不等。。大炸就无法估计了。。
最好找老鸟带下,单飞自己搞还是无副翼。。压力估计很大。

网友:
6EX可以,但设置曲线就不太直观了。

网友:
无副翼参数太多,新手很难调。
我入魔3个多月,飞有副翼2个多月,无副翼1个多月。
有副翼装好后直接就飞起来了,现在已经调试的比较稳了,期间炸过几次,都是技术熟练度问题,与飞机无关。
无副翼装好后开始怎么也飞不起来,油门推到90%才勉强离地,而且刚离地就剧烈抖动,完全无法控制。通过不停的修改参数,直到上周末才真正飞起来,比较稳定的悬停。其间损失SF臂1个,向位器1个,尾推1个,尾桨夹1对,前传动伞齿1套,后传动伞齿1套,脚架3副。我用的是ALZRC PRO V2的空机,DS45MG斜盘,非耐克斯DS503尾舵,3轴是3GYS。家里还有非耐克斯 SPORT空机,配MD933和非耐克斯DS503尾舵,ZYX 3轴,还有亚拓450PRO V2 3GX套机,但都没完全组装好。
总结:新手还是从有副翼练起吧。无副翼调试和操控对新手来说都有难度。
建议:你的无副翼改装成有副翼,换个旋翼头就行,新的飞越旋翼头也就200块,陀螺仪论坛二手区随便收收,GP780 GY650 GY401等等,可选性很大,200以内就可以搞定,如果对成色要求不那么高还可以更便宜。

网友:
其实只要潜水深,心细,多问,谨慎再谨慎,新手也可以直接无副翼的,我就是2收450PRO+3GX首飞成功的。

前提你功课一定要做足。

网友A:
6EXHP应该配146i接收机吧,不是140I,这个接收机可以用在直升机上;
新西达电调线性不好,建议换成好赢的;
0851可以充3S电池,但充大容量电池会很长时间的。
同是广州的,有空可以交流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把酒啊,您还记得那里有看到过调机或安装机身(飞越450FBL)比较详细介绍的网文吗,如有给我推荐一些,网上我没找到,谢啦
如有用FUTABA6EXHP调直机的网文更好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6EXHP应该配146i接收机吧,不是140I,这个接收机可以用在直升机上;
新西达电调线性不好,建议换成好赢的;
0851可以充3S电池,但充大容量电池会很长时间的。
同是广州的,有空可以交流一下。

大卫,您好,您是在天河还是那儿,平时在那里飞,如可以的话,帮我也引引,以前玩固定翼,现在刚开始接触直机,找不着北了,呵呵,谢啦。

楼主:
开始安装

开始安装

拆机图1

拆机图1

拆机图2

拆机图2

拆机图3

拆机图3

拆机图4

拆机图4

拆机图5

拆机图5

拆机图6

拆机图6

拆机图7

拆机图7

楼主:
开始安装

不好彩,这个罩中招了,是个绿色的

楼主:
开始安装

拆机

配件1

配件1

配件2

配件2

配件3,中招了,中轴的顶丝是歪的,扭不动,不知有没影响

配件3,中招了,中轴的顶丝是歪的,扭不动,不知有没影响

配件4,再来一张特写,不知有没的换啊,来回邮费都不值了,晕,扭不动,影响中轴例用吗,不懂啊,高手们看下 ...

配件4,再来一张特写,不知有没的换啊,来回邮费都不值了,晕,扭不动,影响中轴例用吗,不懂啊,高手们看下 ...

楼主:
拆机图

拆机图

晕,头也中招了,这工艺,好在不影响使用

晕,头也中招了,这工艺,好在不影响使用

来张特写,正反两面对一样,各位买到新的也和我一样吗

来张特写,正反两面对一样,各位买到新的也和我一样吗

配浆

配浆

楼主:
拆机完成,过几天更新电子设备,呵呵

今天先到这儿,今天订了设备,还要几天电子设备才能到手,上网去找安装说明去了,估计要等上三四天设备才能到。

网友:
你買NG商品嗎?一笑曾說是高端設備生產的喔!

引用 楼主:
拆机图

楼主:
 打错了,是开箱图,呵呵!

网友:
同在广州天河,有空一起飞啊,我是YT250

楼主:
原来飞固定翼的控,FUTABA 6EXHP 用了二年多了,以前主要飞固定翼,这个设备估计现在很少人用了,呵呵
各位老魔手还有用这个控调直机的网文吗,如有的话给我推荐下,现正头痛了,直机不会调啊,要是有用来调ZYX无副翼的就更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