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无处不在

楼主(2012-03-13):
山寨了一台自动灌装机,脚踏开关,自动定位,自动定量,用的是65W直流电机,220V电源,很好用,关键是成本很低

可以灌装锅巴,瓜子,颗粒状物品,精确度和大型设备应该没有什么区别,因为原理是一模一样的,只要在加工时把细节做好就没有问题,灌装时先把包装袋套在出口位置,然后踩一脚脚踏开关,抬起脚不用管了。机器就自动转到触点位置,停止,停下的位置对应的是下面漏斗位置有个洞,正好漏到包装袋里,旁边再放一台履带式封口机,把灌好的包装袋放到封口机上,然后下一步、下一步。呵呵

网友:
有详细过程就好了,新手学习学习

楼主:
回复 网友A:

当时做的时候没拍照

网友:
怎么灌装法?我现在挺需要一台可以把大米以及类似大小颗粒物的东西装进手掌大的无纺布袋子的机器……

网友:
是招人太难逼得吧?
2012 民工荒?还是民工慌?还是两不慌?

网友:
装泡打粉一类的东西行吗?精度能控制在几克之内?

网友:
装液体还是固体?要能做到连续供料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灌装大米当然没问题了,精度在于自己调整,重量换量杯就可以,那个圆的像个盆似的里面有两个量杯状的东东西,重量就是用它控制的,可以换。锅巴是最难灌的,因为有棱角。右边的木头棍是一个类似摇臂的东西,联着大料斗里面,当锅巴卡在大料斗里面的时候,轻轻摇一下,料就会继续向下漏。不锈钢管上面有一个检测孔,能看下料状态。

楼主:
回复 网友C:

原来设计的是连续供料,加一个时间继电器就可以实现,继电器都买了,但是后来没装,装脚踏开关的目的是为了什么下料由自己的脚来决定,这样更人性化一点,如果连续供料人就比较机械。

网友:
现在卖瓜子的也不简单啊!
中 国竞争也太利害了。卖瓜子都卖成这样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现在人工费太高,这样做一个月下来省下来的钱,最少买一台这样的机器,呵呵

网友:
难怪现在工作难找啊

网友:
出来混不是被山寨就是去山寨,就让我们一起山寨吧。

网友:
有潜力成为瓜子大王

网友:
楼主-下一步-下一步呢?

网友:
定容的机器啊

网友:
lz厉害的,山寨王哦

不过还需要改进,增加自动称重系统,精确控制重量的话,山寨的就得道了哦。

前阵子一个称重灌装+输送的项目,猜猜看是装什么东西的。

网友:
看到工业化,真是羡慕的不行

网友E:
人都有山寨的,何况机械呢

网友F:
通过脸谱扫描楼上的坛友头像绝对是山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