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 CNC 绘图仪遇到疑问:关于电磁铁带动笔上下运动

楼主(2012-03-13):
设计图片见附件。

大家看正视图中,红线应该是夹持笔机构的运动轨迹,而绿线应该是电磁铁伸缩杆的运动轨迹,这样电磁铁上下运动,和夹持笔机构的运动不重合!会不会不能实现笔的上下运动?如果不能实现,该怎么改?谢谢各位童鞋了,大家给出个主意。

网友:
要是每个部件都配合间隙很小的话  电磁铁就动不了

要是我设计不会用那个杠杆

网友:
直接买个刻字机上成品小车

楼主:
主要是借鉴别人已经完成的设计(附件里的图片),看他这个视频,动作都没有问题,但是原理上说不通,是不是各个零件之间的间隙比较大?

楼主:
别人的设计

网友:
电磁铁牵引下的铁片中心轴二边是有轴承的,本身就是个翘翘板。

楼主:
楼上的说的很对,可是不是我要的答 案。

网友:
直接有  圆柱型  可伸缩的电磁铁就 可以了 ,有个限位找正的机构就行了,其他的不需要

网友:
笔式绘图仪不是很多淘汰的吗,以前还拆过一台,刻字机也拆了几台,小车应该都还在的

网友:
笔的上下移动距离很短,磁铁心与磁铁孔有一定的间隙,电磁铁的精密度不高,连接孔精度也不高。磁铁与跷跷板的连接孔的运动轨迹是圆弧,只是运动距离很短,小小的间隙就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
你图片的都是翘翘板式的运动方式,实际刻字机的不是这样的工作方式的。

电磁铁跟刀座固定在一起,并用拉簧和直线轴承限制这块能上下运动,在电磁铁的上方还有一块相同极性的磁铁,当电磁铁得电,同性排斥,刀座被推下,开始工作刻字,失电,拉簧将刀座拉起。

楼主:
主要是不懂参考的这张图片为什么能很好的工作,也许yiyun 童鞋说的是对的。

楼主:
还有别的解释吗?

网友:
20多元的震动笔改造下,应该可以

网友:
做成雨果里,会画图的小机器

网友:
把X轴的2根光轴躺下来。立着容易头晕
如果不想改变结构,把电磁铁往笔这边倒一点角度。
电磁铁出轴的孔改为横孔。

楼主:
cslzgts的办法是可行的,电磁铁的角度可以不动,只把电磁铁出轴的孔改为横孔应该就可以,先谢谢cslzgts的回复了。

网友A:
你的回复还是很快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