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请看这种模型铜件怎么做

楼主(2012-03-13):
如图所示,我想用cnc把铜棒雕刻成这个样子
大约长10cm,本人有软件原型设计能力
打算上四轴,不知道什么样的雕刻机可以胜任
PVC的可以吗,是否会影响使用寿命,因为还想做其他的微小雕刻

网友A:
有样品,搞点翻模胶翻模失腊法铸就是了

楼主:
楼上的,什么翻模胶能用来浇铜水啊
雕刻机达人快来啊。。。

网友B:
得在3轴上加个旋转轴。。。。
PVC做机架感觉不靠谱,,毕竟雕刻铜件还是要点力气,,另外你这上面的花纹满精致,,,,,建议铁架子吧。。

网友C:
感觉还是像铸造的

网友D:
这个。你可以做浇筑,不一定用铜,表面是可以做后期处理的。

楼主:
是用cnc雕出来的,这个我确定
不用铜的话表面处理更麻烦啊,喷漆还是....

网友E:
4轴cnc毫无压力,前提是机器够强壮,pvc是没戏了~

楼主:
有兄弟知道如果委托外加工的话
这样的怎么收费啊

网友F:
如果批量产的话,个人感觉翻模铸造比较划算

楼主:
关键是铜水没办法解决
而铜棒很好买
就算有蜡模,问过加工首饰的地方,人家只做金的

网友G:
回复 楼主:
中 国几千年前就成熟的技术了。1,制作模型或用实物浇筑石膏模(要能起模啊)2,用石膏模浇注蜡胎(也叫涮蜡胎)3,用蜡胎翻砂 4,浇铸成品(金银铜铁锡都可以啊)
说得简单,你用半年时间学习实践,掌握温度,到时别忘送我一个哈

网友H:
用CNC做是开玩笑,卖给你一个多少钱。还不够CNC开机费的。
这个是铸造的。具体方法楼上说了

网友C:
楼主,这个雕刻的话怎么估计也得10几个小时啊,真不够开机费的
还是铸造吧

网友I:
是失蜡铸造

网友J:
那塑料做
后期先喷金色,
然后zippo油家黑色油画颜料涂上去,干之前拿布擦
凹槽的地方就会留下黑色
还可以做生锈等处理~哈哈~参考坦克做旧方法

网友K:
我提个建议,铸造成锡或铅的,然后镀铜,最后旧化处理

楼主:
你知道如何镀黄铜吗?
我刚刚查了下,需要氰化物,得去公安局备案
不过电镀也是个方法,懂行的请讲解下
购买电镀机之后还需要别的吗

网友K:
不需要氰化物,硫酸铜溶液加9v层叠电池就可以搞定

楼主:
你确定是镀黄铜?!
这样出来的应该是紫铜色的吧

网友L:
这个应该是锌合金压铸的,不是铜的,你做的话可以先做胶皮翻模,然后用胶皮板出腊模,然后铸造就可以了

网友M:
开 4轴吧 花钱买省事

网友N:
LZ 是做静态木模型吧?

网友O:
怎么做都可以,成本的问题,电脑雕刻,失蜡浇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