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涵道问题请教高人解答

楼主(2012-03-13):
本人想用涵道做个强力排气扇,手头有个450上的KV3500电机,请问高人们能不能装在涵道上,电调用KDS的40安,电源用12伏57安行不行?

网友A:
如果用普通的64mm或者70mm涵道,设备都是可以用的。但是64mm涵道绝大多数其电机安装座是20mm直径,450用的电机塞不进去,需要专门的涵道用外转子电机或者B20内转子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用普通的64mm或者70mm涵道,设备都是可以用的。但是64mm涵道绝大多数其电机安装座是20mm直径,450用的电机塞不进去,需要专门的涵道用外转子电机或者B20内转子电机。

谢谢绿豆蝇,解说详细。是不是70涵道尺寸相当?还有我用的是57安电源,不是电池,电调不会有影响吧?

网友:
70涵道也许行,买之前问一下卖家电机安装座的尺寸,如果是28mm的话就可以了。稳压电源的输出和电池相比,好处就是电压恒定,不会随放电量而下降,坏处就是不知道有没有纹波,这个我了解的也不多,不好瞎说啦,呵呵。

楼主:
电源据说是一个很牛的戴尔电源,应该没啥波纹吧!实在不行就直接收个全新或者二手成套的用,谢了。

网友:
其实不必限定用哪只涵道,这个电机可以用4.5*4.5桨,直径大概12厘米。如果要做涵道,就自己做或买只120mm的涵道呗。

不过,这动力做排气扇,噪音很大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