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买了一套小型气割

楼主(2012-03-13):
看帖子好多网友都提到那种修冰箱用的小型气焊割套件,我最近感觉切钢板太费事了就想买一套,都快要交钱了一位老兄悄悄告诉我别买,我就没买,出门后他说你要是气焊买这套还凑活,要是气割的话千万别买,灌气会累死你的,这种小罐尤其是氧气切割钢板一会就没了,再说套装的比分散买要贵许多。我相信了就分散买了一套,氧气罐买的10升的260,压力表40,液化气罐买不到很小的买了一个5公斤装的95,减
压阀10,割枪60,胶管5米30,一共495,算起来比套装的还是便宜。套装的大点的氧气罐4升,液化气罐2公斤装的,胶管也就2米长吧,一套420,。
我也不知道上哪去学习,就找了一些视频看了,现在是点火、调整火焰还行,能点着火也能调整火焰大小,但是火焰调整到什么程度最适合切割就不知道了,试着切了一下,太惨了,很不好掌握,始终找不到最佳火焰,大部分时候是钢板都烧红了也切不透,一开氧气有的时候火就灭了,有的时候火不灭也吹不开,氧气声特别大很吓人也吹不开,真挺难掌握的。
还有一个想请教老师们,液化气罐需不需要防回火器,氧气的我加了,但是液化气的卖东西的说不用加,只有乙炔才用加,可是我看到淘宝上卖的都说液化气的也要加,到底液化气的加不加放回火器呢?

网友A:
再开大一点氧气它就好了

网友:
鏍囬

梁上君子利器

这是强爆入室,户外作案的最佳用品之一!

什么防盗网,防盗门,防盗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开大一点氧气它就好了

我看视频火焰好像不是很蓝色,我已经把氧气开大得火焰都很蓝色很短了,氧气开越大火焰的蓝色就越细越短,但是看视频都不是那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部小了

部是什么呢我不理解啊,还望给指点,谢谢

网友C:
加,必须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必须加。

谢谢,那看来我需要换套表了,好像液化气和乙炔的防回火器是通用的

网友D:
这种操作属于电气焊工种,是特殊工种。需要一定的专业知识,操作不当有很大的安全隐患。达不到预期目的是小事,伤着自己就不好了。实在不行,请教当地的师傅。安全第一。我是安全员。

网友E:
切割要吹呢·····
气压比焊接的大,氧通入量大,
再者枪头不一样,你换个头子吧,呵呵····

网友F:
液化石油气的燃烧温度没有乙炔高,切割相对困难些。请LZ注意以下:1.氧气减压器输出压力调整为0.5mpa;2.割炬的割咀应选用梅花咀而不是环形咀;3.操作步骤应为先开割炬的燃气阀,点火;再开混合气阀,火焰收到蓝色火焰尽量短;预热工件,达到熔点后开高压氧阀吹氧切割。手要尽量稳,控制割咀匀速移动。

网友:
玩火的必须要小心小心再小心!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操作属于电气焊工种,是特殊工种。需要一定的专业知识,操作不当有很大的安全隐患。达不到预期目的是小事,伤着自己就不好了。实在不行,请教当地的师傅。安全第一。我是安全员。

谢谢,看来是要请教明白人教导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液化石油气的燃烧温度没有乙炔高,切割相对困难些。请LZ注意以下:1.氧气减压器输出压力调整为0.5mpa;2.割炬的割咀应选用梅花咀而不是环形咀;3.操作步骤应为先开割炬的燃气阀,点火;再开混合气阀,火焰收到蓝色火 ...

谢谢各位了
割嘴怎样判断是什么形状的,我买割炬的时候也不知道是什么形式的,卖东西的人也没提示

网友:
是用的丙烷割咀吗???

楼主:
割嘴是这样的,好像像梅花样式,我猜的

网友:
学习了,但看着这东西就感觉很危险!!

网友:
这个是用液化气的割咀,慢慢练吧。注意安全。先适量打开液化气旋扭,将加热氧也稍稍开一点再点火。按铁板厚度调节液化气旋扭使火的大小适中,再调加热氧。看焰心从绿色调到偏蓝色(个人经验)就行了。从边沿开始预热到见红再慢慢开切割氧,要割穿后再开始运枪。开始要走慢点。

网友:
这个还要去问问老师,回火时是什么声音,这个东东爱回火!回火时气割把子烧的很热,有时会烧化的!

网友:
喷嘴是对的,请检查氧气调压器出来的压力
焊枪最上面的那个阀门就是切割用的,一开始这个阀门要关闭,切割时最好从边上开始,稍微打开一点点切割阀门看到金属被烧红并且发亮的时候缓慢调大切割阀门,看到融化的金属被吹开的时候可以开始平稳的切割。
新手搞这个非常危险!
注意安全!

网友:
一次也没玩过这东西.

网友G:
非常非常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我这几天也去看了金属回收公司割废钢材的师傅们的操作,他们说操作这个主要就是经验,我感觉也是,看了不少百度,就操作顺序怎么说的都有。
罐氧气的时候看到气站的操作工,把灌满气大气瓶,一手一个在地上拧着走,气站都是高台汽车停在台下,他们把氧气瓶拧到高台边缘后手一扔,气瓶就摔倒汽车上了,看着都吓人,我问开票的人员说这样多危险啊,她们说他们天天就这样都不以为然了

网友H:
氧气不危险,本身它有不能燃烧

网友I:
我常用这个!割嘴就是这种梅花的(液化气用)环形的是乙炔用的!看那块铁是液化气没开够!我有两套大的!

网友J:
关的时候先把液化气关闭,等火苗灭了之后再关氧气就不会有回火的情况了,注意安全

网友K:
新手适合割10mm厚度左右的材料,板子薄了反而增加切割难度

网友I:
氧气低压表调到2.5个压!先开绿色管子那个阀把火点燃,然后调前面下面那个阀,看到火焰中心有一颗米那么大就行!然后把工件烤到火焰处的铁水在动时(如果烤很久都不动就加点液化气)就开上面那个阀用氧气吹就可以了!手要稳!

网友I:
只有在液化气瓶内压力很低时才会发生回火!不过几率很低!新手还是注意安全第一!回火一般先会把枪管炸开!(气管会有啸叫声)这时不要慌,果断的把瓶阀关闭!

网友I:
不过我没听说过用液化气回火的!乙炔回火的多!

网友L:
回复 网友G:
风小了

网友G:
太感谢了,对于新手来说,一句话都是受益啊
向各位大喊,谢谢了

网友M:
看卖钢板的的用液化气和氧气切割的非常快。

网友I:
还有一点要特别注意!氧气瓶要禁油(任何油有不行)氧气遇到油要燃烧!我亲眼看到一个事故,氧气瓶阀那个接口里塞了些黄油,使用的师傅没注意到,开氧气的一瞬间就把瓶阀烧熔了,就像火 箭发动机一样喷火,在哪里转圈,。把人都吓跑了。还有一次,我们请的一位师傅他手套上有机油,割枪在漏氧气,把手套都引燃了!

网友N:
回复 网友I:
说的很对,氧气瓶需要专用扳手,且不可带油污

网友O:
不懂 就玩上了!  您可悠着点

网友P:
防回火器理论上要加的,实际上我就没见过加的!(当然指的是液化气)
上面说的有道理,板子薄了反而不好割,新手最好8-10mm,还有最好叫师傅手把手教下,这个东西很难说清楚的

网友Q:
准备干大活啊

网友G:
原帖由
CIWEI
于 2012-3-14 18:42 发表
准备干大活啊
不是干大活啊,小气瓶10升的也干不了大活,感觉买个手提带锯和这个的价钱差不多,这个的范围要更广一些吧,以后还能焊车刀

网友R:
回复 网友G:
请问楼主,割把上有三个阀你开了几个,怎么看都像是烤化的?正常的情况下是在看到预热部位暗红色是开风线(切割氧)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R:
请问楼主,割把上有三个阀你开了几个,怎么看都像是烤化的?正常的情况下是在看到预热部位暗红色是开风线(切割氧)开关!

严格说我是按步骤操作的。1、开液化气阀,2、少开一点混合氧气阀并点火,3、调整火焰,这一步不知道要调整到什么样是合适的,4、预热并开高压氧气阀切割,这一部纯粹是蒙的,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该开高压氧气阀,视频上说要看到液体流动就开,但是根本也看不到流动状态。四个步骤我有两个步骤是蒙着干的,而且是关键步骤

楼主:
今天去了金属回收站请教了一下那里割钢板的师傅,他说不用调整火焰直接就开高压氧调成蓝色火焰,预热和切割都是一样的火焰省事,不知他这样有什么不好,看他确实就这么干的,但是视频和各种讲座都说要预热后再开高压氧气。

网友:
要烧红了铁板再开大的氧气吹开。

网友:
空气等离子切割,我切5毫米热镀锌角钢,像切豆腐一样

网友:
多年不玩这个了,说两句
风门首先要关死,开煤气,再开氧气,把火调成蓝色集中,预热铁板,新手最好从边缘处开始,记住风门一定要关好,要不然很影响预热,等铁板看到有“出汗”现象,开风门,新手走慢点,这需要经验 ,不是一天两天就能练好,注意一点,枪离铁板不要太近,割的时候带点角度,及时清理割咀的渣,注意安全,亲眼见过一个把房顶炸出一个洞的

网友:
火大了!走的太慢了!氧气也不用开多大!

火大了!走的太慢了!氧气也不用开多大!这东西只要手稳!调好火2分钟就学会了!调好火预热看着与热点发亮了就开高压氧,铁燃烧吹渣就行了!关键手稳!起初的时候开开火吹下铁锈或钢板上的镀层(工厂玩这个要特种作业证)

网友:
回复 网友G:

看着发亮了就可以开高压氧了匀速切割了

网友:
什么都敢上啊

网友:
 不舍得氧气

网友(2013-08-27):
枪嘴已经过时了。用的方法是一手火一手风。看着切割物红透以后。在用风去切,看好距离不要太近,进了会熄火。堵枪嘴。远了就没力量了。慢慢的给风。一定要看好切割物是红透的在走枪嘴不然会断切慢走枪嘴。这样不会出现打的粘连

网友:
能焊不锈钢窗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切割要吹呢·····
气压比焊接的大,氧通入量大,
再者枪头不一样,你换个头子吧,呵呵····

他图中的那个就是割炬,焊炬只有一个调节阀的。
至于无法切割钢板应该是火焰的温度和氧气的压力调节不当。

网友:
先调火加热工件   然后再加氧切割    然后就是可能液化气热值低

网友:
铁板烧微红开氧气  10毫米以下铁板枪口向左倾斜匀速移动

网友:
火调南色

网友:
卖掉吧,重新买个等离子切割。好处多多。不用买氧气,不用灌液化气。

网友:
火是很危险的,能花钱出去加工最好,加工费都不贵

网友:
LZ,我来说说吧,首先这东西不是玩的,在没有充分学习过安全使用规程前先别动!两米多长的带子,回火是非常危险的,也就几秒不到,后果非常严重,严重的让你想像不到!
还有,不是氧气开大就能割的好的,我割的时候氧气是很小的,大了反而不太好,你要理解的是氧化!!不是靠气吹下去的!还是别用这个了,潜在危害很大,还是买个等离子割吧,哪一项都强于气割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操作属于电气焊工种,是特殊工种。需要一定的专业知识,操作不当有很大的安全隐患。达不到预期目的是小 ...

再者就是要 培训下 等拿到*** 才能开工

好危言耸听的哦

网友:
买台等离子切割机,1K多,安全得多了。

网友:
看着危险,没玩过,不懂。
还是用钢锯吧,稳当。

网友:
做模想常用的技能必须会和掌握,个别特殊的技能就不必学了,需要时外加工就可以了。

网友:
危险其实还好啦,小心点就没事了。有条件还是换等离子吧,就是还要空压机。

网友:
主要是你使用还不熟炼,当你使用熟练了以后。割的断面可以没有一点毛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