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燕EMAX 710KV GT3526/05 求配置!

楼主(2012-03-13):
各位大大帮忙
银燕EMAX 710KV 外转子无刷电机 GT3526/05配置多大的桨和电池才可以达到最佳效率?致谢致谢。我的飞机翼展在2米左右 起飞重量在2公斤左右。。

感谢! :loveliness:

网友:
14.8V电池组,APC 14×7E~15×8E桨。

楼主:
谢谢!用到4S锂电14.8V电池组,使用12*6的螺旋桨 也可以的吗?或者。。。

网友A:
可以,但是不能充分发挥出电机的能力了。其实,起飞重量只有2公斤,且翼展有2米的飞机,完全不需要3526这个级别的电机了,一个2814电机就足够用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但是不能充分发挥出电机的能力了。其实,起飞重量只有2公斤,且翼展有2米的飞机,完全不需要3526这个级别的电机了,一个2814电机就足够用啦。

是否可以飞的更长的时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