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外场电源问题

楼主(2012-03-13):
请教:

充电器PL6;

外场电源是组成12V40AH,还是24V20AH,那个更合适些;(电芯:3.2V10AH铁锂)

大约可以冲几组2200mh的3S锂电

网友:
必须24V啊

网友:
飞500以下24V20A,600以上24v40a。

网友A:
分成12v一组的 买2组   然后随时可以组成24v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成12v一组的 买2组   然后随时可以组成24v

LS说得对,这么简单的问题还用纠结啊

网友:
电压高了效率高,24V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