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简版恒流驱动--用舵机板和317改成遥控恒流驱动2个1W LED灯

楼主(2012-03-13):
现在大家玩儿车,改灯的很多,也有很多驱动大功率LED灯的电路,但总体来讲,比较贵。
尤其现在LED驱动,一般都要求恒流驱动,以延长寿命。
手里有舵机板,能不能利用舵机板改个可控的恒流驱动电路?
答 案是肯定的,但是对于没有电子知识基础的来讲,元件多了,就难了
于是试制了简版的可控恒流驱动,开始用7805,电池是2S的,结果不行,因为7805电压太高。
后用317实验成功。
电路很简单,舵机板一块,给舵机板用的5K电位器一个,一个三极管,一个限流驱动三极管的电阻,一块317,一个317恒流源电阻。
利用枪控的3通道,可实现遥控开关这个恒流源。

首先,普及下317组成的恒流源。

见下面第一张图:图1、图2分别是用78××和LM317构成的恒流充电电路,两种电路构成形式一致。对于图1的电路,输出电流Io=Vxx/R+IQ,式中Vxx是标称输出电压,IQ是从GND端流出的电流,通常IQ≤5mA。当VI、Vxx及环境温度变化时,IQ的变化较大,被充电电池电压变化也会引起IQ的变化。IQ是Io的一部分,要流过电池,IQ的值与Io相比不可忽略,因而这种电路的恒流效果比较差。对于图2的电路,输出电流Io=VREF/R+IADJ,式中VREF是基准电压,为1.25V,IADJ是从调整端ADJ流出的电流,通常IADJ≤50μA。虽然IADJ也随VI及环境条件的变化而变化,且也是Io的一部分,但由于IADJ仅为78××的IQ的1%,与Io相比,IQ可以忽略。可见LM317的恒流效果较好。

稍后传视频。

贴图说明:

317组成的恒流源原理图

317组成的恒流源原理图

我的可控原理图

我的可控原理图

搭棚实验1

搭棚实验1

搭棚实验2

搭棚实验2

焊接到oo板子

焊接到oo板子

开关实验成功

开关实验成功

裁板,合并,2个小板在一起还挺合适

裁板,合并,2个小板在一起还挺合适

楼主:
这个恒流源是电流在160mA左右,1W的LED请注意散热。
要想电流更大,只需更换那个8Ω的电阻即可。
但此时要注意选择电阻功率,并做好317散热。

棚搭实验视频:手机拍的,自己,没办法,大家看个意思就行了

网友:
好东东,这个要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