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h飞控提个意见

楼主(2012-03-13):
使用h飞控有三个月了,很顺手。但有三次螺旋令我心有余悸。
三次皆因在平衡模式下收油门减速,造成失速,继而进入螺旋。
能否将油门与俯仰平衡关联起来,设一个门槛来启停俯仰平衡功能(保持横向平衡)。
当油门低于门槛接近失速时,让飞机自动下滑,是不是更好一些?

网友A:
我在平衡模式下收油门时都会习惯性地推杆,看着空速,从来没有失速过

网友:
联系了楼主,晚上传视频给我看,不过油门关联也不实际的,想象一下,是不是很多时候还是要用到油门关掉,依然要平衡的
比如降落的时候

楼主:
降落时,我都用的手动,没敢试平衡模式。
回头试试。

网友B:
平衡模式下降落很好用

网友:
重心太后的话谁也决滑招

楼主:
重心应该没问题,手动模式下关闭油门,飞翼程20-30度角下滑。

网友:
飞翼螺旋不容易啊~~~只要有一定高度 能调整过来的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重心应该没问题,手动模式下关闭油门,飞翼程20-30度角下滑。

这就是问题了,我的飞翼开始也出现过螺旋,究其原因是和你说的一样,关闭油门飞机头朝下,这就是当速度不够时,飞机就大头朝下的原因,后来,把飞机调整到在低速、收油门时也能平飞,而几乎是水平落下,这样就会好很多,当然,这样一来在给足油门时飞机是一直朝上飞的,不过,朝上飞总比朝下飞更安全 。

网友:
仰角调到零。以前也出现过,后来仰角到0 就稳定多了。
我的还出现过收油,全失速,几乎垂直直接掉草地上爽呆了。当然远距离就会是悲剧。

网友:
本来开平衡仪就不能关油门飞 除非降落  不然肯定螺旋

网友:
非常实际的技术问题,这个该好好研究一下。

网友:
我开平衡模式关油门飘呀飘飘了半天都不下来,最后压舵才降落不然无聊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就是问题了,我的飞翼开始也出现过螺旋,究其原因是和你说的一样,关闭油门飞机头朝下,这就是当速度不够时,飞机就大头朝下的原因,后来,把飞机调整到在低速、收油门时也能平飞,而几乎是水平落下,这样就会好 ...

我跟老程调试得一样
毕竟有了飞控一般不使手动

网友:
飘过,保留意见

网友:
油门关联,我不习惯

网友:
一般关油门要推点杆,维持一定下滑角保持空速的。
这个涉及到控制率,比如有空速,可以用俯仰控制空速,那空速低到一定程度会自动俯冲维持空速,但油门是没法估算出空速的。
关了油门,升降舵回中,这恐怕不能作为普遍的控制规律吧?

网友:
我用h飞控 平衡模式可以关动力滑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平衡模式下收油门时都会习惯性地推杆,看着空速,从来没有失速过

这个习惯很好,但有些时候飞的忘乎所以了,就忘了这个要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平衡模式下降落很好用

以前用fy飞控就是这样干的,后来因为螺旋再也不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