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15 細節一問 廠家***請給圖***

楼主(2012-03-13):
若訂了 Z15 的GH1 板,那麼可以用Nex 7 或其他相機嗎..?

网友:
估计不行吧?不然gh1的版本也不会推迟发货了

网友:
GH1和GH2是同一个硬件结构,nex系列的是一个硬件结构.两种不能互用.

楼主:
想知指定型號的相機 關鍵在那裡.?
ex: 機體重心..? 尺寸..? 硬件操作..?

其他牌子一定裝不上?
還是裝得上但會使效果會不理想.?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知指定型號的相機 關鍵在那裡.?
ex: 機體重心..? 尺寸..? 硬件操作..?

其他牌子一定裝不上?
還是裝得上但會使效果會不理想.?

z15的硬件设计成每次拆下相机再安装回相机的过程无需重调重心.因此有对应的安装固定方式.
不同的相机,差别较大,兼顾到重量和体积的折中,我们只能选一种比较优化的方案给用户.

网友:
  nex7  gh2   不知該如何抉擇....

楼主:
那己買了z15 (nex7)的用戶稍後升級用5Dmk ii需要買什麼配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己買了z15 (nex7)的用戶稍後升級用5Dmk ii需要買什麼配件?

需要买一套新的悟空,新的S900, 新的Z16

楼主:
說笑定真事
引用 网友A:

需要买一套新的悟空,新的S900, 新的Z16

楼主:
若裝GoPro 上  Z15又可行嗎..?

网友:
应该是不行。

楼主:
可否將 Z15 的 Pan Tilt 給另一操作員控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否將 Z15 的 Pan Tilt 給另一操作員控制..?

当然可以,飞机与云台由两个人分别操作才能发挥Zenmuse Z15 3轴的优势,拍出更炫的作品。

楼主:
另外.若用GH1/2  那麼鏡頭也是只定的型好嗎..?
因重量都有大不同

楼主:
現在開始接受訂貨真想買,可是沒有什麼圖可參考.

若能否給客戶多些資料
相信一定大買...

网友:
云台为适应各种相机必定要出各种版本,或者辅助器材,看DJI是怎么做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