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亚拓100x不锁尾

楼主(2012-03-13):
不好意思,问题找到了。是图中两个贴片掉了,其中一个不见了,另一个在但已经掉了一边,手轻轻一动就下来了。 买的二手,郁闷啊。买回来第一次飞尾巴逆时针飘的严重,导致炸了几次。估计把另一个也炸松了,导致彻底不锁尾。 谁能帮我看看两个贴片是什么型号的啊,看看能找得到一样的不。哎。倒霉。

楼主:
传感器下方两个贴片,这张图清楚点,谁帮帮忙啊

网友:
我的也是逆时针转,原来以为是尾电机的问题,换了还是一样,但是没发现这两个电容有什么问题啊

网友:
你的尾电机插座都坏了?直接焊上去,哈哈

楼主:
是啊,我以为是插座问题直接焊上还是不行,那两个电容估计是管锁尾和感度的,晚上找两个焊上去看看,容量有差别可能会影响到感度锁尾。哎,慢慢折腾吧。

网友:
你先试试!我可以明天把我板上这两个电容拆下来,用万用表量量,给你个大概的容值范围,但不能保证准确
没有专门的电容测量仪器啊!

网友: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看上面那颗芯片(应该是三轴陀螺仪)的型号,看看能不能找到芯片资料,一般芯片资料都有参考设计原理图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好的,谢谢你了

网友:
貌似 真下方 少了2个电子件

网友:
我的100X也是这两个贴片电容掉了直打转,后随便在其他线路板上拆了两个比原装体积大点的贴片电容焊回正常使用。电容容量也不知道多大就焊上了,不过比原先的贴片电容体积要大点。要跳线才能焊上,原装大小规格的贴片电容不好找太小了。想找一样大小的贴片要找拆机的不容易!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吧,朋友你太牛了,我也去试试。

网友:
晕,今天一大早拆出电路板,拿万用表量电容,发现万用表的电容档是坏的,TMD,公司居然连个好的万用表都没有!
仔细看了一下电路板,根据10楼那位兄弟的经验,推测这两个电容应该都是电源部分的去耦合电容或者滤波电容,建议用4.7uF到10uF 0603封装的电容上去试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吧,朋友你太牛了,我也去试试。

没办法,坛里求助无果。只能死马当做病马医!就是这么比芝麻还小的贴片电容不容易买到,买两片也没人卖给你。拆机的又找不到这么小的规格。只能找到大一号的,一次多找几个备用。焊的时候很容易一不小心就到掉到地上很难找回来!我是掉一个就在废旧板上拆一个,懒的趴地上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