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小白求组装一台能飞航线室外玩的直升机配置!

楼主(2012-03-13):
如题,新手入魔。。想自己组装一台450飞,不要亚托飞越的,便宜的可不可以用ESKY的电子设备代替???求装机配置。。。

网友A:
没飞过450最好不要用山寨的,会飞坏信心的

网友:
450吧,弄个 飞越450空机,再差了的就算了,(老手估计折腾z折腾还能飞飞)
估计新手的话每天修飞机就够干了
933舵机 DS520锁尾,GT9,750 780陀螺(本人只飞过一架有副翼的飞机,陀螺方面不太了解)还有什么更便宜,合适的,请楼下更正
电机弄个 浩马特的,弄个好盈40A电调
够你飞到 可以3D的了

网友B:
esky最差的就是电子设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