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入手两周感受也困惑

楼主(2012-03-13):
V911入手两周,感觉优点
1,耐摔,每天飞10块电池,炸机无数(之前没玩过4通),为有零件损坏。
2,911买的人多,有问题论坛上,优酷上都能找到很多资料。
3,价格真的不贵,我买的2电标配才185.

从一开始不敢起飞,到现在一块电池不炸机,911还真不赖!但同时也有诸多困惑。
1,大家说的悬停到底飞机的状态稳定到什么程度是悬停呢?911的电池很小,等我大概调好了吧,感觉电池也不行了,开始右悬。
      我认为悬停时,飞机30秒内的摆动应该不超过10CM的立方体吧,可我从来没成功过。
2,左侧飞严重,安装很多的资料调整了左舵机,可练悬停的时候还是经常需要补右侧飞。
3,摆尾,经常后侧飞的时候,尾部摆动很厉害。
4,改变飞行方向的时候会掉很多高度。
总之,飞行姿态不够稳定,可能是我没调好吧。但这都是真实感受。

网友:
第一点。。。真飞机悬停时也要不断修正的  你那说的是脱空悬停的话能再1m³内就OK了 小鸡鸡 不像450那样稳
2 鸡鸡越小 这个效果越明显  只能向右打副翼微调来抵抗向左的力
3 那可能是鸡鸡陀螺仪感度高了点吧  我911 高速倒退航线的时候尾巴会抖
4 航线转弯什么的时候要补点油门   450也得这样

楼主:
总感觉我是不是什么地方没有调节好造成的,听你这样说,放心点啦!
还是要多交流,谢谢!

网友:
注意尾电机 很容易炸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