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一个类似跟刀架的东东

楼主(2012-03-13):
简单做一个想试试,看看管不管用

网友:
^_^    换成黄铜螺丝,增加锁紧就管用。

网友:
可以啊, 就是看着单薄一些。用着咋样?

网友:
装在大托板上的叫跟到架,装在床身上的叫中心架。你这像中心架吧。跟刀架一般只有三个爪。

网友:
板凳说的对这个是中心架

网友:
中心架,跟刀架不是全封闭的

网友:
应该算是个简易的中心架.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说错了吧

网友:
跟刀架是有两爪的,也有三个爪的。反正正对着操作者方向不能有爪。

网友:
楼主高手这个都会弄佩服    楼主最好先测试下   大家学习   怎用

网友:
难道弄了个多功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