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帮助~希望大家能踊跃的发表自己的意见,谢谢了

楼主(2012-03-13):
首先说明的是本人是新手。

我打算购买md新版塞斯纳182 主要参数是:翼展1.22米
总长0.95米
空机重320克左右

那么我想请大家帮我配置下:需要什么电机电池?电调?螺旋桨?

本着节省的原则,我希望以后这些零件还能在利用,因为我喜欢F系列的战机,函道的

我想表达的意思是 按照F系列函道战机的去配置。就那F15来说吧 拿他的配置能否用在md新版

塞斯纳182 上面?如果可以 大家能帮我配置下,算是帮助下新人了,呵呵

网友A:
电池 11.1  2200  25c
电调40a
舵机就是9g
我说的这些两架都通用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 11.1  2200  25c
电调40a
舵机就是9g
我说的这些两架都通用的东西。

电池不够吧。。

网友:
电机 2212,一千左右KV,桨8X6

网友:
FreeWing F-15算是涵道机里比较好飞也比较省电的了,如果不需要非常暴力的配置,11.1V 2200mAH电池和30~40A电调是够用的。这样的话,MD塞斯纳可以用XXD 2212/15 kV930电机,配仿APC 10×5E桨,好盈天行者系列40A电调,11.1V 2200mAH电池,银燕ES08A舵机4个。这些东西里面,电调,电池和舵机都可以拆到你以后的F-15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