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为什么打不着

楼主(2012-03-13):
~~我是新手 突然一热买了个飞机 结果请老板装好~回来 按照步骤一步步~飞机打的忽忽的 就是打不着 啊有人教教我好~~我都快哭了 我用万元表量了一下点火器~结果显示9F电 啊是电量不够啊 打的排气管倒过来好多油 啊有高手教教 还有一点就是 我动了那个长长的风门 要怎么调啊

网友A:
电火器9V?吓倒我了。。。。火头早就烧了吧。
电火电不超过1.5V
我玩固定翼的,直机搞不懂,下面继续。

网友B:
唉 新手买飞机 最好开贴通报店地址

网友C:
太富油了吧,烟缸了,先把火头拆下来看看能量不,然后空拉几下

楼主:
谁交我启动步骤 和风门的调节

网友D:
强大论坛的搜索功能

网友E:
你妹啊!9V没搞错吧,正常才1.5V啊,火头铂丝早断了,再买一个30多块钱的事。

网友F:
新手上油机貌似会死的很惨.
找个老鳥帶一下吧.
論坛上三言兩語的很難说清的

网友G:
找个老手带一下会好很多

网友H:
只能说商家太不负责任了,不但没有敬告,还有卖给新手,B4JS

网友I:
新手上油机最大的失误 你的点火器有问题,另外肯定是富油,火头淹死了! 建议火头拆下来,把缸头前面的油空干,然后又把火头上的油污擦干净,重新打火试试,我之前也是碰到这种情况,建议你也试试

网友J:
新手玩油机需要老鸟带不然呵呵慢慢享受被折磨的滋味吧

网友K:
打不着火的原因太多太多。

网友L:
LZ赶快恶补吧,要不找老鸟带一下。。。。

网友M:
这种情况应该先通报店名,坑爹的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