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头有个闲置的arduino uno板能否配合9DOF刷MWC使用

楼主(2012-03-13):
手头有个闲置的arduino uno板能否配合9DOF刷MWC使用,不想浪费资源买MINI了,谢谢。

网友:
理论上是可以的

网友:
貌似不可以,因为uno的板子模拟接口比mini的少,我的手上也有一个uno的板子,楼主的uno可以留着作为GPS的拓展板应该不错!

网友:
可以的,uno是dip 328

楼主:
好像9dof是通过i2c通讯吧,GND VCC SCL SDA四个口就够用了。是不是阿?

楼主:
好,谢谢了,有空试下,材料都齐全了。

网友:
可以的,不使用8轴10轴的,不缺那几根线的。

网友(2012-05-02):
请教arduino uno板做飞控的电源连接方式

网友:
回LZ,绝对可以,试试便知

回10楼,资料太多,你慢慢找,只要不偷懒,就可事成

网友:
固件刷了 9DOF也上了 就是不知道这个电源我要怎么办 uno一个usb一个 7-12v插头 不知道电压多少合适 一直都是USB下玩的uno板子

网友:
我的mini刚到,真的是好迷你哦:)

网友:
惊讶的发现2011年还在发行一分钱

网友:
新手arduino
请教一下迷你有什么不同?

网友:
回复 网友A:

mini不带下 载器,需要外接下 载器,体积上更小,接口上有没有区别还在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