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DEVO12S玩凤凰3.0提示检测不到USB加密狗怎么办? ...
华科尔DEVO12S玩凤凰3.0提示检测不到USB加密狗怎么办?急

楼主(2012-03-13):
如题,就是提示检测不到加密狗,怎么办啊?

网友A:
不关遥控器的事

楼主:
咋弄啊,求助

网友B:
你在模拟器区多找找凤凰3.0的帖子,先别急着买新的加密狗。好像有个破解的帖子里就提到了模拟器找不到遥控的情况。

网友:
既然lz问这个问题,最好检查一下是否将加密狗插电脑上了

网友B: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69163&extra=page%3D1
仔细看这个贴,里面说破解补丁不对也会找不到遥控器。
你这个问题应该还是软件的问题,加密狗和遥控器都没问题。

楼主:
加密狗连接上了,控上面也现示连接了,可是进凤凰就提示没有找到USB加密狗……

楼主:
破解补丁也弄了,还是找不到控,什么情况啊……

网友B:
这个真不知道了,你只能多试几遍,
先检查连线确保无误, 再查查电脑的USB接口有没有问题,换个插口试试,
插上USB的时候有没有提示,驱动安装情况怎么样。
或者看看遥控说明书,看看有没有对模拟器使用上有没有什么设定。
最后都解决不了,那就再买个多合一的加密狗,最好是9和一的,

网友C:
狗的事!和控没关系!

网友D:
首先要确认一点,你的USB加密狗支持凤凰模拟器吗?第二个是,你使用的破解补丁是否能对应你现在使用的凤凰模拟器版本。

楼主:
原帖由
秋之风铃2001
于 2012-3-14 10:30 发表
狗的事!和控没关系!
是要换个狗吗?

网友E:
换台电脑试试.....

网友F:
连接线是否接触不良。。。我的有次也是这样 最后5元钱换了根连接线 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