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玉兔问题。。。求助急。。。。玉兔的工程师最好看下

楼主(2012-03-13):
我的玉兔突然翻了,不是我技术问题,飞着自动翻了。再插电没有自检了;出现休眠的现象,即上锁。在电脑上看参数,所有的都变了。再次选择,选择保存不成功。。求助啊,难道完了?

网友:
也不知道有沒有炸壞

网友:
你用哪个版本的调参软件,用的是哪个固件?软件与固件必须配套使用的

你是否在QQ群里,请直接与我联系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呢,可以拿你手机号码吗?我的13064139413,本来今天还去给学校领 导表演的。昨晚自动炸了,两三米的高度。之前一直都没有出现过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插电脑有显示,就是串口是可以打开的。就是选择参数不行,老是自动选择第一个

网友:
阿龙   怎么修好的。  学校都邀请你做表演了啊!恭喜!!!

楼主:
回复 网友C:

向学校要钱,那个四轴去哄领 导

网友:
我也有类似问题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的升级最新固件,今天刚刚测试时候有点问题,后来发现没有明显问题了,风大还是不敢测试!不知道是硬件问题不!我联系老板,他叫我升级固件!出问题就拍摄视频给他们分析

网友:
哇,哪个学校的领 导啊,对这个感兴趣

网友E:
**刷了最新固件(我算是直接上的新版), 感觉上位机调试软件的行为比较怪异(win7 32位); 打开调试软件设置好了后关闭了,然后以后再打开的时候,那些设好的选项有些就没了,有些没设的又有了;有时又正常,有时甚至全无;折腾了一晚上,也不知道什么原因;usb线什么的,电源接与不接;控开与不开;都试过了。没找到规律。
**然后某次正常的时候把参数存盘了,以后再恢复回来的时候也有可能丢选项或多选项;不明白什么原因。
**usb都换过3条了,双磁环的 单磁环的,没磁环的线。 电池接与不接; 控开与不开,都试过了。
**usb到板电压也测过是正常的.

大家会有这样的现象吗?有的话统计一下也方便技术做详细分析。

楼主:
回复 网友F:

南昌这边的,是我们的筹码,管他感不感兴趣呢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你选择正确连接端口啊,com开头的,选择正确才有效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刷了最新固件(我算是直接上的新版), 感觉上位机调试软件的行为比较怪异(win7 32位); 打开调试软件设置好了后关闭了,然后以后再打开的时候,那些设好的选项有些就没了,有些没设的又有了;有时又正常,有时甚 ...
USB线供电不足,是可能导致写入数据时出错的。需要插上电池。

网友G:
回复 网友E:

我也出现你的问题 个人对电子也了解些  我的是这样的升级固件后调好参数平行 gps一切调好gps也不是等一次了刷固前正常。到外面飞打cf四轴飞快离去30米左右急速落地。
回来上电脑查看。cf变3D了。重新设cf再打开又变3D了本人压根没设3D.后来想了下可能是飞控那边的usb插口板脚可能有虚焊用电烙铁每个脚都焊一下就正常了。调试中又发现气压计数据没反应又用电烙铁每个脚都焊一下一切正常。飞了几次正常看来免脚不行
   不过昨天出大问题了。我把四飞到大约100米然后打反航一切正常四轴飞快回来约13米自动定高我还跟另一个飞友说你看不用控也行,正在这时四轴忽然像奥 运会高台跳水运动员那样忘了是前胸翻还是后胸翻 了就这样翻了下来 。这时朋友说了一句“经不起压力测试的”。。回来上电脑查了设置数据正常。现在四轴正在大修一只电机报销机架四条碳杆报废
请问免兄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我也在南昌呢,你在哪里呢?我们可以沟通交流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也出现你的问题 个人对电子也了解些  我的是这样的升级固件后调好参数平行 gps一切调好gps也不是等一次了刷固前正常。到外面飞打cf四轴飞快离去30米左右急速落地。
回来上电脑查看。cf变3D了。重新设cf再打开又变 ...
有问题的话,建议先与我们联系,最好不要自己动手处理,或者也需要在我们的指导下进行处理。

初步怀疑你的板子出故障了,请与我们联系,尽快发回我们检测。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H:

哪个学校啊。我航大的,兔子加dji机架,互相交流~

网友H:
回复 网友I:
我交大理工的!!第一次玩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