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打火的电阻哪儿找?

楼主(2012-03-13):
如题。。。对电子电器不感冒。。。请问各位大虾!

网友A:
淘宝or当地电子市场

楼主:
淘宝就惨了。。。才几毛钱的东西!

网友B:
电子市场或者修家电的。至于防打火的就不知道了...
不过那些稀奇古怪的电子零件,大学电子系里应该有,可以去那里问问

网友C:
随便拿个东西拆开来,里面找个阻值合适的

网友D:
随便在坏电路板上拆个几欧至几十欧的电阻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