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h飞控提个意见

楼主(2012-03-13):
我觉得航向改为360度的显示更直观显示更简洁,不知几米可不可以设置可以选择的那不更完美?有点象飞宇或江南的那种我觉得更OK 大家觉得怎样?

网友:
这个应该是习惯问题,其实现在的方式,我觉得很好呢
比如上面那个箭头是航向,下面那带H的箭头是指的家的方向,如果上下两个箭头对准了,代表向家的方向飞
如果不对准,想向家的方向飞,下面的箭头在左侧只要方向舵或者副翼向左打,在右侧反之

还有中间的雷达也可以表示飞机的航向和相对家的方向

网友:
很好,不错,准备入手!

网友A:
 觉那个航线看中间那个雷达最方便了!我都从来不看上边那个指向的,一般都是看雷达确定航向的

网友:
其实那个数字真没罗盘尺直观,尤其带着中文东南西北的。
罗盘尺可以精确到7.5度,我觉得没必要再精确到1度,有个大致方位的概念就够了。
那个家的方位,不要去看罗盘尺,只需要看带H的箭头,偏离中心点多远,左边还是右边。
H箭头在左边,家就在飞机左侧,在右边就在右侧。H箭头不闪朝上,家就在前方左90度右90度内。闪烁的朝下,家就在身后。
H箭头对准中心点的时候,不闪、朝上就是机头对着家,即回家。朝下、闪烁,就是机尾对着家,即背对家。

你可以理解想象一下,肯定会觉得图标比数字直观的。除非你是从事数字类工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觉那个航线看中间那个雷达最方便了!我都从来不看上边那个指向的,一般都是看雷达确定航向的

其实航向显示随个人习惯而定的。有人习惯以飞机为中心,看罗盘尺比较直接。有人习惯以家为中心,那看雷达标志最直接。
比如导航仪的地图,我从来都是开着上北下南的地图不动,车的小三角动,好似OSD的雷达。
也许有人更习惯上方是前进的方向。东南西北围着自己转,就象OSD的罗盘尺一样了。

网友:
导航仪我是车子保持不动,地图随着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