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跟高压的舵机选择

楼主(2012-03-13):
最近想换舵机换了,看上了可以上高压的8915和无刷的BLS253,由于资金不足,不能上高压+无刷的高级货,只能二选一了,两着价钱差不多但性能有差别,大家觉得高压实际还是无刷实际点呢,纠结中

网友:
高压的好处在于安全  性能并不是最大的优势  8915  是 标准6V  2S锂电是 超频使用

网友A:
高压性能好,无刷寿命高。
个人认为除了高手一般用不到高压舵机的最高扭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压性能好,无刷寿命高。
个人认为除了高手一般用不到高压舵机的最高扭力。
 其实我当初的610性能对我来说是绰绰有余的,只是每炸必扫的金属齿令人愁,一百多一套钛合金齿,偏偏坏的就是铝齿,而且还没单独出售,剩下的钛合金齿根本不会坏,这样一来炸机成本又高了,所以我看上这两个都是有颗塑料齿,控制在30块钱左右也不至于这么伤,但是既然选到中高级的舵机,我就想一步到位,反正把舵机的性能完全发挥出来和感觉到速度的话,那可是要神级人物,换我这技术3003速度应该是够了,只是力量不足

网友:
标题

savox的也可以考虑哦

网友:
无刷吧,接收电压高还有其他设备是否高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