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um级精度的雕刻机价格更便宜.

楼主(2012-03-13):
一条c7丝杠200,步进电机加上高精度驱动器200,这就400了。

假若我使用直线电机(也就是套在光轴上的线圈),2条光轴两端各接稀土磁铁。成本80,加上光栅尺300,控制器单片机各轴均摊20,同样是400。但是动力和精度天差地别。

控制软件方面也不复杂,也就是把电流和机头加速度的关系检算一下而已。

为啥不这样干呢?

网友:
说起来容易,LZ可以自己去实践。成功了我们大家来山寨

楼主:
我只懂软件,要搞得大家一起搞设计,不然我会没信心的

光栅尺,国产的,um级别的,一米的,taobao上好像是4/5百

网友A:
等你知道了直线电机力矩与体积的关系后,就绝不提这事了

网友:
楼主就是就救世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你知道了直线电机力矩与体积的关系后,就绝不提这事了

求解释, 同样大小的线圈似乎直线电机的力矩更大.

可以增强永磁体的磁力和增大电流以减少线圈数.

网友:
强烈建议楼主试制成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解释, 同样大小的线圈似乎直线电机的力矩更大.

可以增强永磁体的磁力和增大电流以减少线圈数.
当这个增大需要100倍时,你还考虑这个东西不?丝杆可以把1NM的力矩放大成200N推力(5MM螺距的情况下),齿条驱动则通过同步带或齿轮箱来放大

楼主:
这倒是个问题,力矩没法放大.

达到同等力矩,要不就加大电流,要不就加大线圈数量用大磁铁,要不就减轻机头,

但是光驱里都是用直线电机,雕刻机没理由不行,懂行的能不能算下,需要大概多大的线圈才能驱动5公斤机头.

力矩小10的话那也是,静止加速度小10倍而已,同样成本下精度还是高.

网友:
光驱里调焦那个好像是音圈电机吧,而其他都是旋转的。

网友:
lZ可以研究下DDM,看看有无可能转变成直线运动。

网友:
开玩笑,如何做电机位置锁定
你见过光头有力矩反馈回电机吗。机床设备切削时候的反力矩有多大。哪里是这种电机能搞得定的。
想要高速又要高精度还不想用丝杆,去查查超声波电机

网友:
外行等待楼主测试结果

网友:
楼上正解啊!

楼主:
已经有直线电机的加工中心了,只不过是成本更高而易

网友:
普通人做个靠谱点的机架都是个麻烦事情。。。。

谈精度得先考虑承载体。。。

网友:
要做个长长的铁心想办法让小于1MM的强力磁极条交替出现,线圈侧也要做个铁心,有类似步进电机的锯齿至少要4组线圈线圈要有足够电流大概5A,使产生的磁力足够推动机器,不过这种精度即使配合光栅尺也不会太好,不如光栅尺配合步进电机加丝杆的精度

网友:
期待楼主试制成品

楼主:
修改方案

考虑使用步进或者普通减速直流电机加同步带的方式粗调,用音圈电机根据光栅进行微调.这样应该能达到高精度高力矩,这样物料成本单轴仅仅是增加一点点.

音圈电机 结构很简单的, 买筒漆包线套在磁铁上就好了,复杂点的加上直线轴承.

网友B:
在楼主看来什么都很简单,就像在我看来电磁炮也很简单,不过就是通电线圈产生推力发射炮弹一样。

网友:
不好意思,不应该人身功击,用步进粗调,用音圈精调?虽然不懂什么叫音圈,但感觉这个东西也是个有速度也可能有精度,但没力气的电机。

楼主:
这个是研究贴,

音圈电机 结构确实很简单的

精度是由光栅决定的,同步带精度有限,主要是把步进高级驱动和光轴等省了,省下钱买光栅.

光驱寻道对焦用的就是音圈电机,加速度大,加速度可以无级调.
微调的情况下,任何东西的力矩都是小的,机械也有弹性形变.力矩大的话一下子就过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楼主看来什么都很简单,就像在我看来电磁炮也很简单,不过就是通电线圈产生推力发射炮弹一样。

你那个头像,9轴咋算的。。好像原版说11轴呢,更数不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研究贴,

音圈电机 结构确实很简单的

精度是由光栅决定的,同步带精度有限,主要是把步进高级驱动和光轴等省了,省下钱买光栅.

光驱寻道对焦用的就是音圈电机,加速度大,加速度可以无级调.
微调的情况下, ...

想想重低音喇叭。。多大个喇叭才能推动那么小的纸质音盆。
想想那么大的磁铁放在机机上。。。。

PS:楼主 该醒醒了,至少做梦之前把机电一体化学好嘛

楼主:
喇叭里推动的可不是纸,
推的是磁铁或者线圈.

音圈电机是可以加杠杆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你用于钻线路板,点胶机用直线电机绝对一流,但做雕刻机你就死了条心直线电机负载力不是为重负载设计的,它特点是反应快能高速移动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是研究贴,

音圈电机 结构确实很简单的

精度是由光栅决定的,同步带精度有限,主要是把步进高级驱动和光轴等省了,省下钱买光栅.

光驱寻道对焦用的就是音圈电机,加速度大,加速度可以无级调.
微调的情况下, ...

不行的。你只是在想当然。如果不考虑刚性,扭力这两个问题,用音圈电机做静态下的补偿是可以,动态下没办法补偿,因为运动物体的惯量太大了,根本跟不上振动频率的

楼主:
都说了是研究么,丝杠什么的我早就买了,只是没安装好.

任何咚咚微调的力矩都是小的,钻头给进快了还不是一样往回弹.

网友:
引用 楼主:
喇叭里推动的可不是纸,
推的是磁铁或者线圈.

音圈电机是可以加杠杆的

喇叭里面磁铁是固定的,就一个振膜和音圈。十寸喇叭这两部分的重量也就在十几克到几十克级别。

网友C:
引用 楼主:
都说了是研究么,丝杠什么的我早就买了,只是没安装好.

任何咚咚微调的力矩都是小的,钻头给进快了还不是一样往回弹.

丝杆的力矩可不小,那个是材料的形变提供的力,来源是原子力,比你一个音圈产生的电磁力强不知道多少数量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行的。你只是在想当然。如果不考虑刚性,扭力这两个问题,用音圈电机做静态下的补偿是可以,动态下没办法补偿,因为运动物体的惯量太大了,根本跟不上振动频率的

光栅测得是绝对位移么,音圈电机调的不是速度,调的是力,配合压电电阻什么的,使光栅其稳定在某刻度下,当然还是会有来回摆动,但已经是um级的了。
另外,步进电机也是换成直流电机,直接通过调整电流大小而控制大力(电机就是响应慢),配合微调小力矩。

实际上就是个超高级的伺服电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光栅测得是绝对位移么,音圈电机调的不是速度,调的是力,配合压电电阻什么的,使光栅其稳定在某刻度下,当然还是会有来回摆动,但已经是um级的了。
另外,步进电机也是换成直流电机,直接通过调整电流大小而控制大力 ...

你的力很小,你的质量很大,你克服惯性要很长时间,所以要么你的系统运行在非常慢的准静止状态,否则就不要想精度。否则别说um了,用激光干涉测nm级别的精度也不难,用压电材料控制nm级别的位移也不难,nm级别的机械加工应该漫天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丝杆的力矩可不小,那个是材料的形变提供的力,来源是原子力,比你一个音圈产生的电磁力强不知道多少数量级了

做个分析的话, 材料加工时受到的力都是瞬时的惯性力,来源于刀头的高速旋转,和定位的力不是直接相关的.
丝杠提供的推力影响的只是静止的加速度, 丝杠根本就无法高速运动.

微调的情况下肯定是慢的,难道还能飞起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个分析的话, 材料加工时受到的力都是瞬时的惯性力,来源于刀头的高速旋转,和定位的力不是直接相关的.
丝杠提供的推力影响的只是静止的加速度, 丝杠根本就无法高速运动.

微调的情况下肯定是慢的,难道还能 ...

我没说加工的力啊,我是说,先不谈加工问题,你这样光控制载荷精确停在某个位子都做不到,因为你首先要解决运动惯量的问题。

你现在这样搞,是要速度没精度,要精度没速度,同时肯定没有力度

网友:
一个在行的人对一个在行项目有创新性,一个不在行的人对一个不在行项目更有创新性!这些人往往就是发明家!

楼主:
怎么不能呢,通过光栅位移的微小摆动,和压敏电阻的压力,最终得出一个能使它平衡的稳定的压力.使其稳定在光栅的精确位置上.

高速情况下,运动惯量是直接通过直流电机调整的,伺服电机还不是动态平衡,我只是平衡装置搬出来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不能呢,通过光栅位移的微小摆动,和压敏电阻的压力,最终得出一个能使它平衡的稳定的压力.使其稳定在光栅的精确位置上.

高速情况下,运动惯量是直接通过直流电机调整的,伺服电机还不是动态平衡,我只是平衡装置搬 ...

你是直驱,跟其他方法有本质区别

楼主:
还得加上加速度检测,那么对位移,加速度,推力都一清二楚.

那你觉得是不是动力更流畅,速度更快,精度更高,物料成本稍微高点.设计成本就不说了

网友:
磁栅+光栅控制。
楼主有见地,勇气可嘉!

楼主:
恩我会先用一条轴来试验下,不知道taobao上500左右一米的光栅尺6um精度是不是吹的。

网友:
看着简单  做着难

网友D:
楼主的修改方案似乎更具可行性,都说了是研究贴,很有深度的说,支持
戏说一下是不是可以用没有精度的恒力来克服惯性力和切削力(这个力的大小可以由误差大小经过计算得到,具体算法N多),音圈电机产生持续大力矩的确在体积和力量上有矛盾,是否音圈电机可以采用脉冲控制方式得到瞬间相对大力矩,而这样产生的短时力矩是有可能具有克服惯性力和切削力的,而且这样的力产生的切削量是微小的,也就是说是可以有精度的,一旦达到目标值立刻撤消恒力矩。这一切的可能性都是得益于计算机的出现,我们往往注重了机械却轻视了电子控制,或者相反,所谓机电一体化需要全面的双专业基础概念支撑,楼主已经具有现代控制(计算机软件运用)的手段和能力,可以大胆做下概念性的定性测试
具体说明下:这个恒力矩在离目标值很远的时候可以取最大值,就大力高速切削好了,距离目标值一定量时就减小到不够达到切削的程度,剩下的由脉冲音圈电机来完成最终的精确切削,上面所说的恒力矩的产生和控制不同于伺服控制,那是简单的离散控制。关键词:脉冲音圈电机/单片机/优秀的控制软件/良好的心态和信心

网友:
前提是我们已经可以轻易的得到强磁场和高性能的单片机以及成熟的高功率脉冲电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得加上加速度检测,那么对位移,加速度,推力都一清二楚.

那你觉得是不是动力更流畅,速度更快,精度更高,物料成本稍微高点.设计成本就不说了

我也有类似的想法,直接用传感器获取绝对位移,实时扭力。加几个传感器不费多少钱,但是在性能上有很多提升的点。
前提是需要有相应的硬件和软件支持。

但是我是在传统的基于丝杆和线轨的系统上做这样的事,
而不是用直线电机,甚至是伺服+音圈这种模式。

网友:
楼主的想法估计只有超导能实现了,不过超导这东西在我几岁时都在叫嚣,几十年过去了还只能在试验中活着,创新有那么容易么

楼主:
单片机方面使用arduino,可以胜任的,简单的g代码单片机直接解释,复杂的多轴联合运动还是得用并口,毕竟有现成的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修改方案似乎更具可行性,都说了是研究贴,很有深度的说,支持
戏说一下是不是可以用没有精度的恒力来克服惯性力和切削力(这个力的大小可以由误差大小经过计算得到,具体算法N多),音圈电机产生持续 ...

可以把音圈电机和弹簧合并,使得最大推力能大于皮带拉力,这样就可微调推力了。但是这样也使得平均推力的调整速度减慢

不需要超导。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修改方案似乎更具可行性,都说了是研究贴,很有深度的说,支持
戏说一下是不是可以用没有精度的恒力来克服惯性力和切削力(这个力的大小可以由误差大小经过计算得到,具体算法N多),音圈电机产生持续 ...

惯量是动能,瞬间力只是一个力。瞬间力跟惯量没啥关系,谈不上抵消。
能抵消惯量,也就是动能的,必须是反方向同样大小的能量。不管你是瞬时大力还是长时间微力。

另外抵消切削力更不靠谱。切削力不是恒定的,而是高速变化的,模式类似于噪声。等这个力产生->被传感器检测到->被A/D转换->MCU计算出抵消的力->控制执行机构抵消,这么长的延迟走过之后,这个切削力已经不知道变成什么样子了。更何况这个音圈电机根本就没有产生足以抵消切削力的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惯量是动能,瞬间力只是一个力。瞬间力跟惯量没啥关系,谈不上抵消。
能抵消惯量,也就是动能的,必须是反方向同样大小的能量。不管你是瞬时大力还是长时间微力。

另外抵消切削力更不靠谱。切削力不是恒定的 ...

不需要抵消,利用皮带施加大压力进行高速切削。

网友D:
高压大电流脉冲的情况下有产生切削力的可能,这个力虽然大而短,但可以切削,由于是脉冲方式,所以切削量可以很小,切了以后再测量不可以么?这样楼上的“等这个力产生->被传感器检测到->被A/D转换->MCU计算出抵消的力->控制执行机构抵消,这么长的延迟走过之后,这个切削力已经不知道变成什么样子了。更何况这个音圈电机根本就没有产生足以抵消切削力的能力。”这个推论是否可以暂时搁置不议?

楼主:
等我搭建好雕刻机后再测试下

弹簧+音圈电机+皮带+直流电机能否快速精确微调推力。

网友:
引用 网友D:
高压大电流脉冲的情况下有产生切削力的可能,这个力虽然大而短,但可以切削,由于是脉冲方式,所以切削量可以很小,切了以后再测量不可以么?这样楼上的“等这个力产生->被传感器检测到->被A/D转换->MCU计算出抵消的 ...

那你还要考虑钻头的问题。
钻头是有刀口的,高速旋转下你可以认为钻头是个圆,工件碰一下就没了,
你现在是短时脉冲一下,万一这个时间太短了以至于钻头根本没来得及转完一圈呢?

网友:
to day game is over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片机方面使用arduino,可以胜任的,简单的g代码单片机直接解释,复杂的多轴联合运动还是得用并口,毕竟有现成的软件。

arduino太弱了,不解释~

网友:
赶紧动手吧,我们新手观摩学习

网友:
无知者无畏

楼主:
我自己也搞混了,慢速微调,若音圈电机能够大于摩擦力那么是不需要弹簧的,需要弹簧的是小于摩擦力和需要施大压力的情况,例如垂直轴.

慢速情况下, 有了光栅, 为啥不能直接调整主电机的电流而直接根据压敏电阻调整推力呢,似乎音圈电机是多余的

网友:
理论都是 简单的  ,用起来就不简单了

网友:
我得着买成品吧

网友:
直线电机

网友E:
有空还是好好写软件吧,做软件的也想去设计高性能的机械结构,省钱省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空还是好好写软件吧,做软件的也想去设计高性能的机械结构,省钱省疯了。

人民的仆人还不是做了主子.
不省钱,实际上更贵.

网友:
是不是有人向坛友大量倾销神油了?

网友F:
三菱J2S伺服系列,响应速度为550HZ,即每秒采集数据并执行调整550次。

因此用手去扭动锁定状态的J2S伺服电机,几乎感觉不到电机轴的偏移,可以参考下实现这个需要多高频率的编码器和处理器。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三菱J2S伺服系列,响应速度为550HZ,即每秒采集数据并执行调整550次。

因此用手去扭动锁定状态的J2S伺服电机,几乎感觉不到电机轴的偏移,可以参考下实现这个需要多高频率的编码器和处理器。

每秒500多次是很慢的一个速度

楼主:
感觉用光栅尺等等不是很理想,因为他有机械构造,属于接触式测量。

非接触式干涉仪测位移不好diy。

最好就是类似鼠标这样的,但是鼠标的精度又不行,可以使用高速摄像头计算机,配合显微镜,对位移进行测量。但是这样运算量大,导致延迟,所以只能作为校准使用,但是作伪校准使用的话又明显不如光栅尺

但是修改一下非接触式方案,采用位移位置双测量系统,用化学稳定不宜变形的透明感光材料,(例如感光玻璃)预先拍下某种易于识别的特殊形状以标记位置,包含类似于旧式游标卡尺的信息,可以多块感光材料拼接在一起,利用显微镜ccd低速运动测量位移进行校准,算出绝对位置,动态情况下直接分析图象标记获得绝对位置。这样可以解决延迟和累计误差的问题。

1200倍光学放大的话(这个倍数这样不用在显微镜上点油),精度至少可以达到1/10000mm。也就是0.1um,比国产光栅尺高多了

各位有钱的老板,请我去做研究算了。

网友G:
看科普书多了以后再去看点技术类的书就会好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每秒500多次是很慢的一个速度

可能少了个K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科普书多了以后再去看点技术类的书就会好多了。

你的鼠标就是个光学位移测量装置,利用放大镜放大图像获取位移。这个很奇怪么。
高精度ccd位移测量装置也是有卖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的鼠标就是个光学位移测量装置,利用放大镜放大图像获取位移。这个很奇怪么。
高精度ccd位移测量装置也是有卖的

不用这么复杂,见我想的一个点子: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2&highlight=PSD

PSD最便宜的一片只要35块钱,我已经买来准备做实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这么复杂,见我想的一个点子: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87512&highlight=PSD

PSD最便宜的一片只要35块钱,我已经买来准备做实验了。

我也是潜意识里倾向于用我比较熟悉的图像处理来解决么,确实是复杂,镜头加摄像头加对焦,成本比光栅尺要高,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也是潜意识里倾向于用我比较熟悉的图像处理来解决么,确实是复杂,镜头加摄像头加对焦,成本比光栅尺要高,

我的PSD检测的方法有个问题,就是六棱镜不好找。复印机里面的六棱镜太大了,对应的PSD的量程要加大到跟六棱镜一样大小。
这会大大提高成本。

后来想到一个点子,用304不锈钢螺丝帽,M3/M4的那种,刚刚好也是个六棱镜,就是在精度上会比较成问题。
不过总的来说问题不大,反正PSD也是有非线性度的,靠自己校正吧。

网友:
精度是钱堆出来的,像我们这玩玩的就不去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PSD检测的方法有个问题,就是六棱镜不好找。复印机里面的六棱镜太大了,对应的PSD的量程要加大到跟六棱镜一样大小。
这会大大提高成本。

后来想到一个点子,用304不锈钢螺丝帽,M3/M4的那种,刚刚好也是 ...

用六面反光镜也是可以的,但是你的方案还是有机械接触阿

还是得光学放大,利用鼠标的那种方法来测相对位移,利用摄像头确定绝对位置,才能无接触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六面反光镜也是可以的,但是你的方案还是有机械接触阿

有现成的,便宜的,可以买到的六面/多面反光镜么?

机械接触又没啥太大问题,反正负载极小可以忽略,所以用个橡胶轮贴着就可以得到无回差的传动。
对测量有贡献的部分也仅仅是镜面的倾斜度,也即转角。机械安装精度,包括同心度的误差对测量结果无影响。

非要无接触测量,我准备以后DIY高精度的激光测距仪和激光干涉仪。但在眼下PSD方案应该足够代替光栅尺了。

楼主:
其实用psd也是可以无接触的,把你的方案修改如下

psd和光源都安装在机头上,用一条塑料条弄成齿状就可以做成非接触式,不知道行不行,用塑料尺代替光栅尺?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其实用psd也是可以无接触的,把你的方案修改如下

psd和光源都安装在机头上,用一条塑料条弄成齿状就可以做成非接触式,不知道行不行

你是想用一条反光带固定,让光源和PSD移动,通过测算光源在反光带不同位置的反光导致的位移来推算位置吧?
的确是完全非接触了。但是这样的话你的精度完全由这个反光带来保证了啊?而且这个反光带如果是齿状的,反射角太大而且还往2个方向反射,需要2倍的PSD,同时又引入了2个不同的PSD的一致性问题。
并且每个齿必须精确一致,否则精度也得不到保障。

网友H:
我倒不反对讨论新技术新思想。
麻烦楼上两位其 买&做 台 雕刻机&雕铣机&车床。弄清楚了机加工是什么意思,再来讨论。
盖这种楼,看的都累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倒不反对讨论新技术新思想。
麻烦楼上两位其 买&做 台 雕刻机&雕铣机&车床。弄清楚了机加工是什么意思,再来讨论。
盖这种楼,看的都累

一步步来~
我不想买现成的雕铣机,准备自己做。
不过外加工又太麻烦,准备完全在自己家里,在没啥工具的前提下自己做。
所以我的roadmap比较的特殊,首先得解决高精度测量问题才能开工,否则做出来了也肯定是废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想用一条反光带固定,让光源和PSD移动,通过测算光源在反光带不同位置的反光导致的位移来推算位置吧?
的确是完全非接触了。但是这样的话你的精度完全由这个反光带来保证了啊?而且这个反光带如果是齿状的, ...

精度是不行,准度没问题,可以用高精度的其他仪器来校准,用软件补偿。

另外我做雕刻机也是为了做其他的,这个用在机加工是比较麻烦了。当时,大家自己d雕刻机还怕麻烦么,怕麻烦买现成的好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精度是不行,准度没问题,可以用高精度的其他仪器来校准,用软件补偿。

另外我做雕刻机也是为了做其他的,这个用在机加工是比较麻烦了。

你可能不太清楚PSD的特性。PSD可不是CCD,PSD是线性模拟器件,CCD是离散的数字器件。
伺候好一个PSD已经很折腾的了,在同一路测量内还要伺候好2个PSD,维持住一致性...这个真的太麻烦了。
软件补偿也是有极限的,一层非线性的东西,只要是单调的,一切都还好说。
但是如果有好几个非线性的问题叠加在一起,出现非单调性导致矛盾都是应该的,这种情况下就不可能补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能不太清楚PSD的特性。PSD可不是CCD,PSD是线性模拟器件,CCD是离散的数字器件。
伺候好一个PSD已经很折腾的了,在同一路测量内还要伺候好2个PSD,维持住一致性...这个真的太麻烦了。
软件补偿也是有极限的 ...

你搞电子的么?我确实不熟。我理解是psd比cmos的速度要快得多
但是2个psd选取最小的就可以了,但是大批量生产的话,软件的话成本不是比,生产光栅成本低的多么,另外,这个没有累计误差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搞电子的么?我确实不熟。
但是2个psd选取最小的就可以了,但是大批量生产的话,软件的话成本不是比,生产光栅成本低的多么,另外,这个没有累计误差

我极其精通软件,顺便搞搞电子。

软件成本低有个前提,就是一切都是数字的。PSD可是模拟器件,每生产一个软件的参数都是不一样都要调的。
另外我也没有累计误差啊,用六棱镜反光,至少可以保证以6个脉冲为周期,每个周期之间都是严格一致的,毕竟是同一个六棱镜嘛。
你每个齿牙可都是不同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极其精通软件,顺便搞搞电子。

软件成本低有个前提,就是一切都是数字的。PSD可是模拟器件,每生产一个软件的参数都是不一样都要调的。
另外我也没有累计误差啊,用六棱镜反光,至少可以保证以6个脉冲为周 ...

鼠标里那个是离散的吧,改一下加个高倍镜,可以低速下使用,不是比psd更方便,成本更低
连软件都不用写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鼠标里那个是离散的吧,改一下加个高倍镜,可以低速下使用,不是比psd更方便,成本更低

鼠标那个有人试验过,有积累误差,移动正反相同的距离,回不到原点。

楼主:
你的六凌镜方案,是作为编码器使用,根本就无法运用于长的皮带轮,只能用于丝杠,用丝杠根本就不需要编码器,(只需要开始的时候校正精度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鼠标那个有人试验过,有积累误差,移动正反相同的距离,回不到原点。

放大倍数不够,累计误差肯定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六凌镜方案,是作为编码器使用,根本就无法运用于长的皮带轮,只能用于丝杠,用丝杠根本就不需要编码器,(只需要开始的时候校正精度就可以了)

本来我也没想去测直线位移,本来就是想用光栅尺的。
只是对旋转编码器的分辨率比较有意见,考虑怎么解决才想出的这个方法。

但有了高精度的旋转编码,只要把直线位移转换为旋转量不就行了。
转换方法很多,丝杆是一种,用个橡胶轮子贴着工作台平面滚也是一种,反正有啥好的方法就用哪种。

网友C:
引用 楼主:

放大倍数不够,累计误差肯定大了

当然是高倍数的,5000DPI级别的。

鼠标这种拼成本的消费类电子民用设备,根本就不会关心这个积累误差问题。用鼠标的光感器件测下速度还算靠谱,测位移就死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然是高倍数的,5000DPI级别的。

鼠标这种拼成本的消费类电子民用设备,根本就不会关心这个积累误差问题。用鼠标的光感器件测下速度还算靠谱,测位移就死心吧。

我的意思是说加入光学放大(普通鼠标是放大镜放大),放大个800倍,不知道行不行,这样的话,速度还不够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说加入光学放大(普通鼠标是放大镜放大),放大个800倍,不知道行不行,这样的话,速度还不够用的。

那成本又能控制到什么程度呢?
要不,来个隧道扫描显微镜,直接数原子个数,那肯定是最精确了。

楼主:
高倍生物显微镜也就100多,又不贵

psd为什么这么麻烦,之需要把齿距等分就可以了,也不要做什么非线性转换了。

假设大量生产,把psd做成多列用线激光打在行列齿条上,感觉更似乎比光栅尺等等更优胜

网友:
引用 楼主:
psd为什么这么麻烦,之需要把齿距等分就可以了,也不要做什么非线性转换了。

假设大量生产,把psd做成多列用线激光打在行列齿条上,感觉更似乎比光栅尺等等更优胜

暗电流,背景光干扰,非线性度,弱电流放大过程中引入的热噪声,温漂,......

楼主:
六鳞茎方案同样有齿的问题,碰到角的时候就会不稳定,同样需要2个psd

网友I:
楼主你 了解光栅吗 光栅是有z信号的 就是说每次寻找到原点后 除非热涨冷缩  和机架不一样 或说车间不恒温 然后 就是光栅的本身的质量问题 之外 你有哪些比他还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你 了解光栅吗 光栅是有z信号的 就是说每次寻找到原点后 除非热涨冷缩  和机架不一样 或说车间不恒温 然后 就是光栅的本身的质量问题 之外 你有哪些比他还好呢

我没用过光栅尺,准备买1条或多条,感觉有机械接触,机器频繁往复移动,磨损灰尘,时间长了就不准了,用过的人能说说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六鳞茎方案同样有齿的问题,碰到角的时候就会不稳定,同样需要2个psd

你说的没错,的确是个问题。
要用两个相差30度的六棱镜同时反射2根光线,做无死角的检测才行。
这样输出的波形变得跟光栅尺有点像了。

激光器可以输出一根直线,光源还是可以只有一个,但PSD貌似只能上2个了,我再想想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没错,的确是个问题。
要用两个相差30度的六棱镜同时反射2根光线,做无死角的检测才行。
这样输出的波形变得跟光栅尺有点像了。

激光器可以输出一根直线,光源还是可以只有一个,但PSD貌似只能上2个了, ...

而且psd接受的光栅由于投射在圆柱面上导致光心位置非线性变化,而齿条方案由于齿面都是平面,所以光心位置是线性的。赶快测试下,加油,成功了的话,我第二台机就可以抛弃丝杠,使用皮带加直线电机。

光栅尺究竟好用么?听说寿命很短

楼主:
利用鼠标电路改造下,光学放大,精度增加达到5um是不成问题的,普通鼠标也有至少50um精度。
也可以使得成像距离增加,这样不用贴着物体表面可以有几个厘米的距离

累计误差大的问题可能是计算速度慢和物面不合要求所致,是不是能通过其他方案解决。

或者跟丝杠配合以消除累计误差。

网友:
光栅就是一个 带洞洞的玻璃 和伺服电机屁股上面的 圆形光栅编码器几乎没有区别 区别就是他是直线的 如果光栅的寿命很短的话 那么就是伺服电机编码器的寿命咯

网友:
同样带z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而且psd接受的光栅由于投射在圆柱面上导致光心位置非线性变化,而齿条方案由于齿面都是平面,所以光心位置是线性的。赶快测试下,加油,成功了的话,我第二台机就可以抛弃丝杠,使用皮带加直线电机。

光栅尺究 ...

六棱镜也是平面,不会有圆柱面的。
我还是想只用一个PSD,PSD以及PSD的外围电路是成本的大头,两个PSD还带来更大的控制复杂性,让成本翻倍都不止。这样下去还不如直接用光栅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利用鼠标电路改造下,光学放大,精度增加达到5um是不成问题的,普通鼠标也有至少50um精度。
也可以使得成像距离增加,这样不用贴着物体表面可以有几个厘米的距离

累计误差大的问题可能是计算速度慢和物面不合要求 ...

积累误差的原因在于离散化。鼠标的光学器件没有绝对位置的参照物来修正积累误差。
所以这个问题是无法避免的。

楼主:
我实际上也就是担心国产几百元光栅的质量问题,所以才不能选定设计方案,(高级光栅尺买不起)。

鼠标光学改造,可以通过丝杠不仅电机来确定绝对位置,但也是不可行的,因为无法对焦,ccd加显微镜应该可行,精度高,但是运算量大,速度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六棱镜也是平面,不会有圆柱面的。
我还是想只用一个PSD,PSD以及PSD的外围电路是成本的大头,两个PSD还带来更大的控制复杂性,让成本翻倍都不止。这样下去还不如直接用光栅尺了。

办法想到了,六棱镜用2个,相差30度叠加在一起,
光源也用两路激光,都输出点光源。
两路光源安装的时候要调校下,让2个光源分别通过两个六棱镜同时反射到PSD的监测区域内。

检测的时候只是用一路光源,可以设定一个绝对的阈值,超过这个位移阈值,就认为激光已经接近六棱镜的边缘,需要切换到另一路光源。

这样成本只是增加一个激光头而已,激光头只要几块钱。用电子开关使得两个激光头完美的互斥工作。

楼主:
看来我们做软件的动手分析能力特强,不过我还是倾向于光栅加步进皮带加直线电机,想一下进口丝杠动辄成千上万,用光栅尺等代替这些丝杠,便宜多了。而且想想用个半年全是灰尘,麻烦得很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来我们做软件的动手分析能力特强,不过我还是倾向于光栅加步进皮带加直线电机,想一下进口丝杠动辄成千上万,用光栅尺等代替这些丝杠,便宜多了。而且想想用个半年全是灰尘,麻烦得很

你要想清楚,
我们对于这个行业是门外汉。如果门外汉拍拍脑袋就能想到一个很好的主意,
但是这个行业却没人这么用,你认为更大的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我刚才想的点子有2个问题,
一个是2路激光光源存在微小的不一致性。这个不一致性是可以让PSD输出的电流模式不一样的。对于微小位移的测量角度看,这个不一致性已经足够造成不可忽略的误差了。
另一个问题是,我原本是不要求机械安装精度的,现在对安装精度有一定要求了。对安装精度一旦有要求,机器工作的振动环境对这个测量系统的影响就不能不考虑了。

基于以上2点,这个方法估计依然是不可实施的。

网友:
楼主最终想用这个玩意做神马机器 你说了半天 《目标》 和《执行》 有着很大模糊  第一。目标不明确  你是做雕刻机 是什么雕刻机(以被加工材料划分)  模具雕刻机 含铜极加工   pcb 雕刻机   还有广告雕刻机 含木工浮雕  你到达是做那个呢  哪怕模具雕刻机精雕也只是敢保证1s 300mm dmg 森精机 也是1s 只有小零件敢保证3缪2缪 你的um级别精度用什么加工呢主轴跳动 刀柄跳动 刀柄高速跳动 都有很大主轴超过2s了 所以光栅最垃圾的2s 4细分为5缪几乎都可以满足以上的要求 所以说你目标不明确    2关于达到目标的方法执行 你花了几天无非是想 提高轴移动最高速度加速度 和   编码器分辨率的反馈的 请问你这个方法是否符合这个目标呢 你主轴不快你xyz移动快了何用呢。

楼主:
目前的5轴雕刻机是手工的,用来打铝等金属,我已经做了50%,不需要光栅尺。我是打算用在光学仪器里面的。

考虑用光栅+皮带的原因是,感觉用丝杠结构复杂,质量大,而且一旦沾上灰尘特麻烦。

网友I:
光学仪器里我不了解 但几乎任何金属结构机械都讲求 公差 配合 的 所以就像你之前说的有些东西可以50s那样 更何况是铝等有色金属 会容易产生表面深凹现象 影响几何精度的东西 所以你这几天算是白想了几天

网友:
沾上灰尘特麻烦 那是你的切屑处理能力低下的问题 与丝杠无关 直线电机更要求整洁比丝杠

楼主:
引用 网友I:
光学仪器里我不了解 但几乎任何金属结构机械都讲求 公差 配合 的 所以就像你之前说的有些东西可以50s那样 更何况是铝等有色金属 会容易产生表面深凹现象 影响几何精度的东西 所以你这几天算是白想了几天

怎么说??利用光栅尺,不能把机头定位到指定位置么,光栅尺的精度应该是有多的了。反正也要用音圈电机作个对焦的,到时候做个大推力的玩一下。

网友:
利用光栅尺能把机头定位到指定位置的 那是最基本的光栅尺

网友J:
都去多看点书吧。还光栅尺是接触式测量。
正如楼上有人说得:如果门外汉拍拍脑袋就能想到一个很好的主意,
但是这个行业却没人这么用,你认为更大的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J:
都去多看点书吧。还光栅尺是接触式测量。
正如楼上有人说得:如果门外汉拍拍脑袋就能想到一个很好的主意,
但是这个行业却没人这么用,你认为更大的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反对意见是好, 反问式的责难毫无意义. 这里不做低级解释.

taobao上,我没见过读数头,和光栅尺完全分离的设计.估计完全趟开式效果不好,必需近距离贴着。
上面讨论的不是什么新产品,都有现成的, 不是什么创举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要想清楚,
我们对于这个行业是门外汉。如果门外汉拍拍脑袋就能想到一个很好的主意,
但是这个行业却没人这么用,你认为更大的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我刚才想的点子有2个问题,
一个是2路激光光源存在微小的 ...

你说得是psd方案阿,其实双齿条双psd的应该是可行的,你的方案套丝杠的话完全没必要,步进电机细分了已经很精了,编码器都是没意义的,你就算能测试出更精,但是步进精度也达不到,所以没意义。

至于,光栅加皮带是很寻常的方案,到处都有。

网友:
其实你的问题是什么, 我不大看懂.
我相信你到这里会发现一些答 案.

http://proaush.t**b**.com/search.htm?scid=204959603&scname=sr29%2BLHVu7fM17z%2B&checkedRange=true&queryType=cat

步进闭环套件, 这里都有. 买什么光尺, 问问就知.
你准备钞票就可以了. 如果成功做出五轴, 这个投资
应该好快回本.

---------------------------------------------------
**之内有a有o. 如果我打出来, 就会是死罪.

楼主:
lvsoft, 你的编码器修改下,可以考虑用不透明的塑料偏心圆或异型圆代替6凌镜,这样就可以用单psd单光源。直径方向psd 1um的话换算成圆周精度也就是1~10um,相对于光栅光电编码器似乎成本更低,你的psd100元以内的便宜货效果好么。

编码器用于步进没有必要,可直接用电动车的马达上,赶快测试下,直接自己改个侍服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lvsoft, 你的编码器修改下,可以考虑用不透明的塑料偏心圆或异型圆代替6凌镜,这样就可以用单psd单光源。直径方向psd 1um的话换算成圆周精度也就是1~10um,相对于光栅光电编码器似乎成本更低,你的psd100元以内的便宜 ...

我买的PSD是35块钱一片的。效果还不清楚,因为我所有的器件都直接买的贴片的,所以也没法在洞洞板上做实验。
目前在画板子,等投板、组装之后再调试吧。不过这个流程会很长,我还有别的更重要的事情要忙,一个月内能把板子做出来就不错了。

另外我是要买伺服的,除了调试目的以外,不会考虑步进电机。

楼主:
现成的伺服电机需要配编码器么??

可以做成星形椭圆,可以套在钢丝同步带上,做成直线形, 成功了告诉我啊。

网友J:
引用 楼主:

反对意见是好, 反问式的责难毫无意义. 这里不做低级解释.

taobao上,我没见过读数头,和光栅尺完全分离的设计.估计完全趟开式效果不好,必需近距离贴着。
上面讨论的不是什么新产品,都有现成的, 不是什么创举 ...

没有那个光栅尺是开放的。因为光栅比较娇气,对环境光和灰尘比较敏感,所以要封闭起来,但是没有完全分离也不是接触式测量,要知道光学测量是典型的非接触测量。你最好先百度一下或者看点专业资料,了解光栅尺的工作原理。拍脑瓜的创新最后都无法实现的,或者前人已经作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没有那个光栅尺是开放的。因为光栅比较娇气,对环境光和灰尘比较敏感,所以要封闭起来,但是没有完全分离也不是接触式测量,要知道光学测量是典型的非接触测量。你最好先百度一下或者看点专业资料,了解光栅尺的 ...

这个问题,我知道这是非接触式的, 好歹也学过物理,
只是担心国产便宜货的质量问题, 或由于灰尘和支撑轴承高速运动下生锈磨损导致寿命减小, 不平行的高速运动下说不定把玻璃光栅崩裂,所以才想一个长寿的完全分离式的办法,但我自己也是想买光栅,图个方便.

psd方案就算可行,等lvsoft搞出来也得1年后。

网友:
早上起来看一下

网友:
实际中应用,买套2手伺服玩玩就知道,看看外国伺服的响应速度,加可变负载也非常稳定的输出。

个人觉得,国产伺服都说效果不好,就差在速度补偿响应跟不上,运行时误差偏大,

国产伺服硬件差的就是高速专用处理器和编码器,因为别人根本不卖这种高速的配件给中 国,这就是核心的技术。

网友:
要解决高速编码器和高速处理器的问题,就一个办法,用大量的米去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