函道垂直悬浮在空中,说明推重比是1比1 还是大于0?

楼主(2012-03-13):
如题,希望老鸟能细心指教下,小弟好小子飞了好久好久了!!想上回以前入模时候的一直炸机的函道,一直摆在那里,现在终于要上函道了,激动啊!!

网友:
   好小子后面还有个塞斯纳后面还有个地狱猫后面还有个大嘴鸟.....路还长呢..最后才是红箭,然后是F15然后是SU34然后是蓝翔F35,然后是蓝岱F16....最后才是高配矢量涵道机(涵道吊机),最后你会发现一个惊人的秘密,涵道吊机超伤电池....20个起落电池就死了.

网友:
等于1,大于1就能垂直爬升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 谢谢了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 不过还是虚心请教下 高手 比较好

网友:
推力是1,飞机重量是1,最大油推着飞机保持平衡不上升不下降,1比1
如果推力大于1,飞机重量是1,飞机会垂直爬升。
如果推力小于1,飞机重量是1,飞机会下落。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这位 模友  回答得很详细啊  我正好能理解这个答 案 我知道函道0.8以上推力才能飞 所以我请教下。

网友:
有个问题必须说清楚,持续的垂直上升能力才说明推重比过1,不要忽视动能的存在。用速度换高度,这是经常的飞行方法。很多时候,不要在意推重比,好好练你的技术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这位 模友  回答得很详细啊  我正好能理解这个答 案 我知道函道0.8以上推力才能飞 所以我请教下。

知道?这是从哪里来的说法……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函道 多少的推力才能飞呢?能给小弟解释下吗?

网友:
取决不同机型。T45我0.5都能飞。只是得很小心,不能失速。对于新手即使给推重比2的涵道也容易炸。同上面所说一样,练习技术才是王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函道 多少的推力才能飞呢?能给小弟解释下吗?

不管是什么类型的飞机,能不能飞看的主要是翼载荷和气动外形。只要机翼产生的升力不低于飞机重量,飞机就能飞起来,而升力是随着速度增加而增大的。所以,飞机能不能飞,和发动机的推力并没有直接的关系。推力决定的主要是飞机能达到的最大速度,因为飞机恒速平飞时阻力要靠推力来平衡,而阻力也是随速度增加而增大的。另外,在起飞阶段,推力大的飞机滑跑距离就可以短。我们常见的成品涵道机模型,推重比达到0.7就可以飞的很轻松自如,达到1的话,机动性就很出色了,能轻易完成很多特技动作。如果飞手的水平足够,推重比有0.5就完全可以飞起来啦。

网友:
这个问题不好回答啊,还要看情况,如果有上升气流,推重比就小于1 如果有下降气流,推重比就大于1!!!!

网友:
推重比是推力和重量的比值吧 就像8楼说的但是飞行时动能增加 如果静止拿在手里飞机不下掉的话 飞行起来垂直爬升的话也要考虑动能转换为重力势能  个人感觉推重比在1.2左右可以很明显的垂直爬升 刚到1飞机垂直很慢 有点风飞机就吹歪了、、

网友:
这可是专业的知识哦   , 要想垂直悬停当然1:1(机重:推力)是肯定的,但飞行则不同它需要两个方向的力,机翼的上升力和推力,,然而上升力又受推力的速度产生的气流快慢而影响大小,如果留心会发现很多现代电子信息化的灰机都带前缘襟翼(在推力“限定范围”能改变上升力也可以说载重;而不会影响后襟翼的机动性),对于我们这样的航空业余爱好者   11楼所说的有道理,飞的平稳,还是要多加练习,。。。。。。。。当然,有钱升级那些啥A3什么的也行

  这只是我的见解 ,不对楼下补充改正哈

网友:
就标题的问题而言,实际飞行中,1:1无法悬停,不信可以实际试试,准确的说,是1:1.1-1:1.2,理论上是可以,但是实际上,1:1的动力,只能抵消飞机自身的质量,无法控制状态,受其他,风向等等影响,一个悬浮于不稳定气流中的物体,是不会稳定的。

网友:
哪怕推重比大于1 也不代表可以垂直爬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