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PX機身新構想,分離式機身。21樓修改完成,附圖紙

楼主(2012-03-13):
自從gale公佈mcpx碳纖機身的圖紙後我就迷上修改機身設計,原本的設計是以1.2mm厚的板子,但碳板材料貴又找不到人加工,加上設計的結構一直修改,而用1mm的亞克力板附近也有廣告店可以加工,亞克力炸機力量大時的確是容易斷裂,特別是腳架所以後來改用之前diy的碳片+不銹鋼片(之前以為是鋁片昨天才知道是不銹鋼片)+亞克力腳板。
這幾天試飛發現尾管座雖然用螺絲鎖緊,但鎖的不夠時緊炸機尾管容易轉動,鎖太緊螺絲會把尾管座拉撐斷裂,昨天把尾管座的結構加強,鎖螺絲時可以鎖的夠緊又不容易撐斷,另外修改成可拆式的用1mm螺絲鎖在機身上面,因為手上沒材料切割組裝測試就把前天安裝好的紅色機身在房間飛一下,誰知道炸機時撞到下方的小木椅,腳板斷、機身靠近腳架的部份也斷,這個短命的紅色機身一下就廢了,想想機身的部份只要有部份炸壞整個機身就廢了實在可惜,想到前幾天台灣的討論區有人用碳板+鋁件diy出mcpx的機身,想想如果說用亞克力也可以作到分離式的機身,這樣以後有損壞就不用整組機身報廢了。
一早就開始修改,一開始先在機身的側板找出鎖螺絲的空間切割成三個部份,之前頭罩柱有加上支架強固,因為如果炸歪頭罩柱,柱子是不會壞但連接的側板或螺母會損壞這樣整組機身也廢了,修改成分離式側板就可以單獨更換於是取消支架的設計(也沒位置放支架),中間是上下承軸板、前面是主板固定架鎖在前側板、後面是尾管座鎖在後側板,三個部份由一片外側板連接用螺絲鎖住,側板以後也可以用碳板代替,訂的亞克力下午拿到明天早上就可以送去切割,下午應該就可以組裝好,先看看3d圖吧。
6樓組裝完成!

21樓修改完成,附圖紙

网友:
 想法不错,不过实现困难不小,分的越多,虚位产生的可能越大

楼主:
早上把零件切割好,先把字弄好再組裝側板上的配件看看中午前是否能裝好。

楼主:
首先把主板架、上下軸承板、尾管座、腳架座、尾電機座組裝好

主板為了兩側板的結構修改成四方形

主板為了兩側板的結構修改成四方形

尾管座加強了厚度撐住螺絲的拉力

尾管座加強了厚度撐住螺絲的拉力

機身下方的腳架支架

機身下方的腳架支架

上下軸承組

上下軸承組

尾電機座也加強螺絲的抗拉力

尾電機座也加強螺絲的抗拉力

連接三側板的外板跟十字限位器

連接三側板的外板跟十字限位器

楼主:
再來組裝前中後三個側板,前側板是裝主板架親(含前頭罩柱螺母)、腳板,中側板是上下軸承組,後側板是尾管座、腳板,最由外側板(+十字限位、頭罩柱螺母),腳架則是diy的腳架板支架+亞克力腳板。

腳架組2.4g

腳架組2.4g

尾電機座0.8g

尾電機座0.8g

分離式機身7.4g

分離式機身7.4g

空機重量12.4g

空機重量12.4g

楼主:
補兩張分離圖

网友:
跟水晶灯似的,漂亮。装好了再加几个彩灯,别带头罩,很好看。

楼主:
下午開始裝機,裝左右舵機時電路板預留的空間不夠修改了一下前側板跟連接板,不過拆舵機拉桿時把十字盤的球頭弄斷了,只好先用502粘住我看炸機很容易再斷,看來要升級金屬十字盤了。

= =弄斷的球頭

= =弄斷的球頭

中間裝主電機跟後舵機

中間裝主電機跟後舵機

後側板是尾管座、腳板

後側板是尾管座、腳板

前中後合体

前中後合体

网友:
爱折腾的,顶!

楼主:
這兩天又小小修改了一下,特別是主板的固定,之前一直用原子筆芯管,但是切管時不好切平,造成裝上去後主板不是左右不平就是前後傾倒,越看越不爽決定好好修改一下,試作幾種方式,以平面的亞克力要作成柱狀結構是行不通的,只好改用面的方式鎖住主板,但主板後面是有凸出的元件的,當我用一片鎖上主板時上面會頂到元件,看側面主板會朝後傾。

楼主:
試作品一號,我發現在固定板的四個角上下方是沒有元件的,只要高度夠板子鎖上後是不會頂到元件的,先用手工的方式加上去,不過高度還是差了一些昨晚修了高度早上拿去切割中午才能拿到。

楼主:
一開始拿到MCPX就先改用紙頭罩,原廠的炸了心痛,改了頭罩又接著弄DIY腳架,又接著弄DIY亞克力機身,早上看看台灣討論區有人弄的碳板+鋁件機身的定版,突然想想好沒裝原廠頭罩,先把M2螺絲的頭柱一頭用迷你電磨弄小就可以裝上了。

网友:
上个飞的视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