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软件来编辑Gopro和Zi6 视频?绘声绘影和Premiere ...
用什么软件来编辑Gopro和Zi6 视频?绘声绘影和Premiere都不行,求助!

楼主(2012-03-13):
Gopro 拍出来的视频文件是MP4格式,Zi6 是Mov格式, 然而我用了绘声绘影和Premiere 7.0试图编辑,却都不识别这两种格式!请有经验的同学指点。谢谢!

网友A:
先转换下再编辑了

网友B:
版本不行 用PRCS4 加**就可以编辑了

网友:
谁能具体给推荐一款Gopro2视频编辑软件 先谢了

网友C:
果断用格式工厂 改一下格式。很好用

网友D:
原帖由
lacet
于 2012-3-22 22:52 发表
果断用格式工厂 改一下格式。很好用
画质立马损失,决不能转换,你这不是个好办法

网友:
那用哪个软件 画质损失最小

网友E:
用威力导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