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通过的最大电流跟电压有关系吗?

楼主(2012-03-13):
1500毫安 20c的3s
电池
最大放电是30a,如果同样是1500毫安 20c 4s电池 最大的放电电流是30a吗?请老鸟们 指教下啊 因为物理中电流和电压的关系很重要,可是别人怎么说 电池的容量和放电倍率才会影响电流大小呢?

网友A:
 是的....1500毫安是每片电池的哦 和几片电池没关系哈..片数多了只是电压高了哈放电倍率是1.5*20=30哈...你有3000毫安的就成了3*20=60A了哦(毫安*1000等于安,所以1500毫安要换算成1.5A)

网友B:
电流=电压÷电阻。
通过公式可得。我们的电机是电阻值一定的。那么电压越大电流也就越大。
但是,模型上电池、电调、电机是由一定变数的。
电机的阻值一般不变化,但是电池的放电电压就有很大变化了,如果1500MAH20C的电池,按标签算1.5×20=30A,最大放电30A。3S电压 12.6V。如果阻值是0.42Ω的。那么最大电流能到30A。但是电池有好坏之分,好的电池,放电及时,电压下降的不是很快;不好的电池,你可以接上电压表,一推油门,电压那个掉的可怜。我们的锂电,油门最大时候的电压肯定会下降的,所以电流也就下降了。一个容量大、放电倍数高的电池放电时候电压比较稳定。
相对电流来说,电池的放电A数和电调额定A数>电机的额定最大电流。否则烧电池要么烧电调。
不同的电压下,相同负载的电机的最大电流是不一样的,电压高了,电流自然要增加。
但电机有最大电压限制,否则烧电机喽。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错不错 说得都明白了 都理解下 谢谢 这位大哥啊。哈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