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現一段視頻-自製滾珠螺桿

楼主(2012-03-13):
http://www.youtube.com/watch?v=wzpujoPgOLo&feature=relmfu
可能要請各位想個辦法翻出來看了
他好像是用一個比牙條大的螺母再裡面塞入鋼珠做的
轉一轉鋼珠真的會擠出來
這可以學著作嗎?

网友:
我等无法翻墙。。。

网友:
楼主体谅一下,我们在用局域网,上不了外网。

网友:
估计是火星の

网友A:
天C  看不了    就怪柴姐   和开熙   那帮鸟人   闹什么民猪

网友:
学习了。。其实我也没翻过去

网友:
回复 楼主:

贴个图

网友:
M12丝杆M14螺母。学习了

楼主:
第二張圖那個是自製的換向器對吧
可是鋼珠要用什麼尺寸,怎麼引導鋼珠向上排出呢?
這些都是問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天C  看不了    就怪柴姐   和开熙   那帮鸟人   闹什么民猪

还有波哥

网友:
这个还能DIY,太强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还有腾飞哦!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墙内人哦!

网友:
看不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二張圖那個是自製的換向器對吧
可是鋼珠要用什麼尺寸,怎麼引導鋼珠向上排出呢?
這些都是問題啊

只说第一张。丝杆比如是M12的。。螺母选择M14或者M16。安装螺纹标准。M12的底孔应该是10.2  m14的最大径是14.还要算一个牙的三角函数。可以得出在2个牙之间最大的可能圆。
比如说 14-10.2=3.8/2=1.9mm钢珠《——我这个没有算三角函数。
只需要在螺母的螺牙开始和结尾各打2个孔,其中一个穿过一根钢条让钢珠无法跑过去。就可以了。视频也是这样做的

网友:
楼主下 载然后上传到国内吧

楼主:
http://www.mediafire.com/?4mwbg2g4cpnytbf
我上傳到自己空間了
能抓的到嗎??

网友:
上传到优酷网吧,你的空间也看不到

网友:
看不到 ,没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