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翼龙想飞久点上什么电池好,谢谢!!!

楼主(2012-03-13):
山寨翼龙装备:XXD 1400KV电机、中特威30A电调、9g舵机、天7接收器、3S 2200mah 20C电池,只能够飞15分钟下来3.8V,没有称过飞机有多重,想爽飞久点请教上什么电池好?要考虑后续还要上FPV装备的重量,看到别人说可以并联2块3S 2200mah飞,可以吗会不会太重了,能够飞多久时间?

网友:
 乱说哈  2900KV电机  1800毫安电池...翼龙的起飞重量是500克吧,,按这个重量整赛,超重了飞行时间会缩短的,感觉可以1/3油门航线不掉高度就成

网友A:
我的好小子 上3s 1500才5分钟勉强  够了啊 兄弟  休息下换个电池飞 不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好小子 上3s 1500才5分钟勉强  够了啊 兄弟  休息下换个电池飞 不就行了

这必须是配置不当造成的,好小子一块3S 800mAH的电池在空中飘上20分钟都问题不大。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我几乎是全油门爽飞,因为好小子的速度实在太慢了  我的配置是3s 1500毫安 20c电池   电机2600kv 5060桨 起飞重量600多g。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几乎是全油门爽飞,因为好小子的速度实在太慢了  我的配置是3s 1500毫安 20c电池   电机2600kv 5060桨 起飞重量600多g。

这电机KV值和桨……?不费电才怪。
好小子阻力大,你的动力配的高也没用,叫做事倍功半,建议追求速度的话换机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山寨翼龙装备:XXD 1400KV电机、中特威30A电调、9g舵机、天7接收器、3S 2200mah 20C电池,只能够飞15分钟下来3.8V,没有称过飞机有多重,想爽飞久点请教上什么电池好?要考虑后续还要上FPV装备的重量,看到别人说可以 ...

想飞得久就多买几块电池呗。或者就换成滑翔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