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十字盘的问题,谢谢。

楼主(2012-03-13):
机机飞后看见十字盘周围有灰尘,我就把它拆了,准备清洁一下,结果不小心把有轴承的那部分掉地上了,轴承里进了   灰尘,转动时较卡,不顺畅,如果继续用,肯定会磨损很厉害,所以请教一下大家,                          我又没多的来换                            ★①我该怎么做呢?用什么清洗一下?                             ★②我有固态的润滑油,想润滑机机各部位,可以不?                              ★③如果用液态的润滑油(载重汽车用的那种,貌似挺贵的),和固态相比,哪个更易粘灰尘。        谢谢大家了        祝大家爽飞不炸

网友:
奥迪双钻出过一款悠悠轴承清洁剂。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骗你,我这儿大的玩具店只有三家,也只有一两个门面大小,机机多数是双桨,也不多,没普及,单桨少且贵且山寨,呵呵,那次把我吓一跳,有家有美嘉*,小机,合金的差点点四百大洋,敲诈啊!

网友:
如果卡多半是进沙了,可以用酒精和牙刷来清理,干净后用固态润滑油润滑即可

网友:
拆开清洗啊,论坛有教怎样拆十字盘的帖子,你去看看。找不到那些帖子就直接找阳台侠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骗你,我这儿大的玩具店只有三家,也只有一两个门面大小,机机多数是双桨,也不多,没普及,单桨少且贵且山寨,呵呵,那次把我吓一跳,有家有美嘉*,小机,合金的差点点四百大洋,敲诈啊!

你可以拆轴承啊,记得有拆轴承的帖。
还有一种方法不知道你敢不敢用,就是找个密封的小盒子,胶卷圆筒盒子就可以,然后用zippo打火机油倒入,直到没过轴承,然后关紧盒子摇晃,就可以了,会减少轴承寿命。叫洗轴。

网友:
防塵蓋打開后掉地上的???
如果沒開蓋,根本不會進灰。。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我的是小机机,好像没看见你说的“防尘盖”,就是有长短球扣的那个,上面与轴承相接,很紧,不好扯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