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持米观望T8FG和10CHP请前辈们指点迷津

楼主(2012-03-13):
以后长期用在多旋翼和固定翼航拍FPV.自动驾驶上。凡指点者,以后见你帖必顶。

网友:
选后者吧~~~~~~

网友:
关于这个帖子真的是所称的yj帖,反复出现,反复讨论。
在用这两个控,既然看到了就回复下自己的感受。

T8FG和10CHP之间选择最大的区别点是10c可以有换高频头的版本,就是说可以在pcm和2.4灵活转换。
多旋翼和固定翼航拍,FPV-----pcm或者2.4区别不大,因为两者的距离都够用。所以你说的要求,这两个控完全满足。
选择T8FG还是10CHP,其实是10c能pcm也可以用2.4。而T8FG只能2.4。

如果买这两个控的2.4G版本。
讨论的区别是T8FG在软件上比较先进,可以不断更新,超过了10c,10c只是ff9的延续。
软件也很人性化,很自由。
F8FG是向12FG靠近,10C是经典的延续。

外观这些就不细述,个人喜好。论坛里概括的很全面。

网友A:
2个控我都有~我来说说把~
抛开可换高频头不说~就说T8FG和10CG好拉~都是原生2.4G的~

目前情况是我在用10CG而且有2台,T8F不用也不会再买了~

T8的明显优点,软件新,可以支持到14个通道,其实就是相当于一台14通发射机,但是由于开关数量的关系,想全单独控制14个通道是不行的,也就是有部份通道必须是混控控制大,但是即使这样也比10CG可控通道数要多一点~这个是优势~ 其次就是价格比10CG便宜大概差了500元左右

T8的明显缺点,材质很一般塑料感很重,做工和质感明显不如10CG, 另外屏幕太小看着很累~那个轻触式的十字盘按钮很蛋疼,手感很差,经常自己都不知道有没有按到位置,或者经常点不到位置,点了没反应

10CG的明显优点,做工和材质,整体感觉略强于T8FG,屏幕大,看着舒服,传统的转轮设计和十字杆,操控很方便而且手感好,定位准,转轮一档一档有明显的手感,设定比较舒服。

10cg的明显缺点,软件没有T8FG新,也基没什么升级的机会,老老实实的10通~如果销售时间长不是新品也算缺点的话,那么也算一个。

说不清楚是缺点还是优点的,每个人看法不同的几点:
1.T8轻 10CG重~ 我喜欢重的,太轻没感觉
2.10CG外观比T8更专业(个人观点)
3.就遥控性能,安全性来说,两个应该一样的,用的估计都是相同的2.4模块,接收机都是通用的,不存在差别
3.T8用2S锂电 10CG用3S锂电,看你冲那种电池更方便了
4.手感这个东西个人感觉太强,很难说,个人体会是基本差不多~没太大差别

下面说说10C:
所有方面和10CG完全一样,就是多一个可换高频头
如果是以航拍FPV为主,肯定是可换高频头的好~
因为考虑到图传的兼容,干扰问题,以及以后可能会上增程功放,或者433电台的话,外置高频头无论实在设备购买还是改造和维护的便利性上都好于做死的T8f

以上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2个控我都有~我来说说把~
抛开可换高频头不说~就说T8FG和10CG好拉~都是原生2.4G的~

目前情况是我在用10CG而且有2台,T8F不用也不会再买了~

T8的明显优点,软件新,可以支持到14个通道,其实就是相当于一 ...

楼上几位独特见解@在下学习了!非常感谢@我知道该怎么办了。

网友:
二者还有重要的区别,二个控我都飞过FPV,同等情况下T8FG可控距离远不及10CG

网友:
说实话,俺有一个6EX和一个10CHP,手感在空闲时自己慢慢体会,两个相差确实大。但在实际飞行中我没觉得有什么差别。因为我的心思在飞行上了,根本没闲心注意手感。一家之言,勿喷

网友:
应该选10c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是纠结着这两控,主要喜欢10C的可以换高频头。T8的S-BUS线。。。其他的都没什么。。

网友:
建议用10C

网友:
我来说说 其实这2个控都不行 还是 11X的好 你一定奇怪? 11x可以换高频头 支持全系列 DSM2 DSMM DSMJ PCM原厂接收机比10C什么的便宜太多 可靠性都是一样的 J的就是跳频技术 FPV如果飞丢了 JR的接收也是便宜的 而且现在主推的都是双向回传 JR官网上已经有升级到XG11的软件和教程 功能很强大 屏幕很大个 外观很漂亮 很多人说接受不了11X的外观 但是IPHONE4刚出来的时候不是也有很多人接受不了吗 XG11的外观跟11X的都一样 所以俺毫不犹豫的选择11X

网友:
回复 楼主:

按你所需要求必然是10c啊 有疑问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后长期用在多旋翼和固定翼航拍,FPV.自动驾驶上。凡指点者,以后见你帖必顶。

而且是pcm的10cp

楼主:
感谢大家的意见!本人已经买了10CHP 半个月了!看来朋友的建议以及前面二楼的回复 果断10CHP!不过全英文的 一时半会的 还搞不懂!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最后入了t8

网友:
如果FPV必选10CP

网友:
fpv用2。4也一样

网友:
你要不是专业直升机的话 奉劝10CHP 很多功能你用不上 如果FPV的话就更不用考虑了 直接10CHP 距离摆那里

网友:
8fg是实打实的14通。 只要接收通道够,每个通道都能单独控制的。10c软件确实比较过时了。 因为大多都是玩直机的买8fg,所以造成了只有10c玩fpv距离才够的假象.在同一环境中,有朋友测试过, 10c距离是比不过6ex2.4de . 6ex 4000米, 10c短于。 8fg的距离和10c差不多。玩fpv 就算控能极限到4000米,你不加增程的情况下,敢飞那么远吗?所以啊,不要人云亦云。还是根据自己的习惯和喜好来买吧,反正就那么几种控选择。

网友:
10c实际上才8个比例通道,2个开关通道。

网友:
果断的10c!除了天线麻烦没别的不好!还可以升级2.4g

网友(2013-03-29):
引用 网友A:
2个控我都有~我来说说把~
抛开可换高频头不说~就说T8FG和10CG好拉~都是原生2.4G的~

这个很详细呀,谢谢朋友的分享。我也想看看买什么遥控好,值得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