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改用那个步进电机!!!

楼主(2012-03-13):
网上看到了2个57步进电机。。。不知道改用那个??

板子TB6560一体板,买板子的老板说:“3A之内两相四线或六线,1-5欧内阻之间,40V以下,这个范围的步进电机都可以”

现在知道2个都是3A的电机,其中一个还是0.9度,但是电阻式0.7欧,。。。我新手,搞不清楚电压,电流,电阻对步进电机分别有什么影响???只想买个扭矩大点的。。。速度一般就可以了。。!
求高手讲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小8”的回答。。。我还想知道电阻,电压对步进电机的性能有什么影响?

那些都是浮云,要力大,就要粗、壮、长。电压要高,能上110V最好,关键还要看你的驱动板能上多少伏特。你给看的2个电机,几乎就没区别。不用去考虑什么电阻。捡总费用便宜的买就可以了。

楼主:
感谢“小8”的回答。。。我还想知道电阻,电压对步进电机的性能有什么影响?

楼主:
电压,和电阻不考虑吗???TB6560那老板说不能小于1欧的电阻。。。

网友:
能多花钞票就花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样尺寸,能买方的就不买园的

能买长的就不买短的

能买大电流的就不买小电流的

能买大尺寸的就不买小尺寸的。。

 精辟

网友A:
同样尺寸,能买方的就不买园的

能买长的就不买短的

能买大电流的就不买小电流的

能买大尺寸的就不买小尺寸的。。

楼主:
没人来回答吗!!!自己顶起来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