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无线路由器可以改遥控器

楼主(2012-03-13):
听说无线路由器可以改遥控器 有没有人改过的

网友:
感觉和把光驱改成直升机难度相当!

网友:
电风扇也能做飞机~~~~~~

网友A:
你先想下无线路由的距离。

网友:
不是遥控 是放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改天我朋友给我拿一个过来 路由器好像是5V的

网友:
我简单问了下  要用到带无线独立模块和发射相同频率的大功率路由器1.2G 2.4G很普遍 只是功率大小之分   从性价比的角度没必要 我原来以为100元的路由器就行了 据说还要重写修改程序 没必要折腾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原来如此 复杂滴不搞

网友C:
这个真可以
我这就有

网友:
听说JIMI等人用无线路由放大器做遥控的功放,效果不错,因为都是2.4G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真可以
我这就有
用的什么路由器  发射功率?

网友:
用wifi,走网络协议,智能车不都这么玩么?

网友:
小车跟飞机不一样啊....

网友D:
2.4G数传功放一体的模块,中发市场大把的卖,有必要拆个路由器吗,有杀鸡取卵的感觉

网友:
恩,看出来了,要搞数据链。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先想下无线路由的距离。

见过2公里用wifi组网的。但是可视距离为2公里+。

网友:
引用 网友D:
2.4G数传功放一体的模块,中发市场大把的卖,有必要拆个路由器吗,有杀鸡取卵的感觉

你先看看那些模块的数据传输率,大多是125Kb的,改wifi的那些人,大多是冲着上M的传输率去的,为的是高质量的数字图像传输。
不过我个人认为没必要,wifi加功放加平板天线,确实可以达到十公里的距离,但是可靠性很差。美国军方够牛了吧?他们的无人机实时监控也是低分辨率。

网友:
不能改,无线路由的频率发生器功率只有10多米远

网友:
说无线路由近的错了,我自己用TP的板子改完SMA口,街上19DB天线,5公里不在话下,2.4G是微波,只能直线传播,无线路由一般都在室内用,距离肯定进了,你拿2.4的遥控在室内试试能有多远呢。。。

网友(2013-05-17):
23楼说的不错 绑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