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下 求这款330 30E固定翼的 配置

楼主(2012-03-13):
想购入这款   轻木的330  30E。。手里只有3S 2200 30C 6块电池  舵机是否使用标准舵机,电机什么型号 KV多少,该配多少寸的 APC浆,一直玩涵道  不懂这些配置,麻烦大家帮个忙。。。。。翼展1米2,机长1米19  上图

网友:
电池基本够用,电机用朗宇2820.1100KV,13X6的桨,舵机12克,14克的都行

网友:
翼展多大,总重量又是多大呢?翼展1米2,起飞重量1100克左右的3D机常用2820/C3542级别的外转子电机,kV在900左右的,配APC 13×6.5E或者14×7E桨。比如朗宇的2820 kV920,双天XM3542EA-5 kV950。

网友:
我在配一架差不多的机型,可选的范围: 3S 2200-2650 mah, 45-60A ESC, 3542电机,  800-1000kv,配APC 13 X 6.5E ( 14 X 7好像有点大), 如果是4S就上APC 12 X 6  。 12克金属舵机 (Hitec 65MG 合适)。 就这样。

网友:
求飞机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