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是不是烧主板了?

楼主(2012-03-13):
今天琢磨着把发烟器接到电机上,想让发烟器随着坦克运动冒烟。前进,转弯都没问题,后退时候就动力不足然后灭火了,试了几次都这样,感觉是电路有问题,赶紧恢复原样。但是启动后走两下就熄火,就像电池没电一样。拆开电路板看没有烧焦的痕迹。这样情况是不是主板烧了?如果需要换的话主板型号是rx-18还是tk-18?还是这两个就是同一种?

网友:
不懂一个,纯新手

网友:
电池重新充电后试试,你所说的电路板其实是指同一块电路板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池有电,换了另一块电池还是一样

网友:
想法不错,就是高估了电调的能力,还有,冒烟器能不能反过来也是需要考虑的,电机反过来转会不会卡死,电热丝会不会烧掉导致短路。如果冒烟器没坏,那就是功能板坏,rx18

楼主:
回复 网友B:

冒烟器是可以反转的,我之前把冒烟器的插头插到驱动电机的插座上正反转动都是没问题的。目前看冒烟器工作还是正常的。如果这样的话是不是可以肯定主板烧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冒烟器是可以反转的,我之前把冒烟器的插头插到驱动电机的插座上正反转动都是没问题的。目前看冒烟器工作还是正常的。如果这样的话是不是可以肯定主板烧掉了?

冒烟器是可以接反,不过有一个方向是转动时声音比较大
应该是电路板短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