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伟力改无刷 要多少KV的电机才适合呢?怎么来判断哦

楼主(2012-03-13):
喜欢折腾呀!!!

求解

伟力飞的不错

网友:
飞的是不错,第三次飞撞墙陀螺挂了

网友:
这个真不好说,需要测试啊

网友A:
看外形有点像华的CB180D 参考下CB180该无刷的帖子 主要是那个电机现在买不到了 我用的KV3600的 感觉KV大了 发热严重 别的没问题

网友B:
想折腾就找B2030或F1818无刷马达改吧。

网友:
又是转换器改法:匹配问题哟……

网友(2012-04-19):
继续潜水

网友:
哇~改无刷那不是很猛了

网友:
还没成熟方案。

网友(2012-07-08):
11.1v KV3200转,不过尾电机也要有11.1V的电压

网友(2013-05-22):

引用 网友A:
看外形有点像华的CB180D 参考下CB180该无刷的帖子 主要是那个电机现在买不到了 我用的KV3600的 感觉KV大了  ...

你QQ多少?

网友:
四通道锤子机,想改无刷,甚至双无刷,最好还是用专业的航模遥控器和接收,哪怕低端一些也行(原装的遥控器和接收板全都拿掉),陀螺仪也用独立的,250直升机上的就可以,然后用辉胜9克的或者5克的舵机,只要把无刷电机电调确定下来即可成功改制,这种方法省时省力,成功率还高,你就是改双无刷都能成功,无刷电机可以用250直升机上的,外转子的,KV值4000左右就行,配9T或10T齿轮,电调用好盈天行者的18或者20A的,够用了,电池2S或3S都可以,遥控器推荐用天地飞6A 2.4G的一代的就行了,祝你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折腾就找B2030或F1818无刷马达改吧。

   你看看我的新帖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1

网友:
楼主QQ多少,我也是大伟力,求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