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论坛各位大大,想知道几个问题

楼主(2012-03-14):
小弟新手,在论坛业逛了很长时间了,看来看去还是喜欢四轴飞行器,想买套玩玩,想知道下如下问题,虚心跟各位大大请教
小弟是职业搞软件的,硬件也懂一些,所以买回来想深度DIY下,重点在3G超远距离遥控跟长时间飞行上.

长时间飞行暂行解决方案,用太阳能电池

1.飞控板的diy问题
看了下,论坛里有各种飞控板(玉兔,KK之类),不知道这些飞控板能不能DIY功能,哪怕是只有电平数据能够控制飞控板都可以,控制外围可以自己做

2.电机的长时间工作问题
一般用飞行器的电机满负荷最长能旋转多长时间(主要是用来找到理论飞行时间),或者有没有计算公式,比如(最大转速*齿轮比)这样.

最后实在不行就只能去折腾AR.Drone了.

网友:
这个你应该去咨询厂家

网友:
难啊,你要是能搞出来,哪怕就是能解决太阳能动力的问题
你们家从此以后就发达了,国家航空航天局第一个就来抢你这等人才

网友:
LZ能否出块12V/20A的太阳能电池板给我啊?不能太重哦,最好不超过300克,价格也不要超过300块。

网友:
首先,太阳能电池不要指望了,飞我们这种固定翼模型都不可能。其次,喜欢折腾的,推荐你上MWC,开源,买arduino pro mini+9dof自制。电机的寿命基本不在考虑范围,我们不是在研究超长航时无人机,就没见过某人说他的电机是正常用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