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觉是电机问题,因为之前炸过一次,昨天下午又炸,附上视频,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

楼主(2012-03-14):
大家看看,分析一下。

网友:
LZ请检查一下电调设定.

网友:
楼主用的是什么电调,很有可能是电调问题

楼主:
电调是啥意思?电调没设置呀,装上就用,电调是12A的

网友:
LZ的机载 配置呢   ???????????????????????????????

网友:
这叫炸鸡吗

网友:
从三个方面检查问题:
1、电调油门行程是否校准,怀疑油门行程未校准;
2、电机、桨和电池的搭配问题,怀疑电池不给力;
3、检查姿态感度,怀疑姿态感度设置过低。

楼主:
非常 感谢 丁总,我回去试试。

网友:
实在不行对换下电机试试

网友:
电调设置一下,给桨做平衡,调高姿态高度增加20%

楼主:
谢谢各位大大,桨平衡已做,电调确实没有调置,这回可以电机有损,准备还是全换了,确保安全,余下的好的电机当备用,大概想法。
感谢大家的分析,跪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大大,桨平衡已做,电调确实没有调置,这回可以电机有损,准备还是全换了,确保安全,余下的好的电机当备用,大概想法。
感谢大家的分析,跪谢~~~~~~~~~~~
LZ和我今天遇到的真是一模一样 当时我发现这些的现象 马上收油门 降低高度 后来发现 瞬间抖动倾斜的频率渐渐没有了  我低空悬停 数秒瞬间一个电机停止转动 机子前空翻  损坏2浆  唉 炸的真是莫名其妙  从新换了新浆 新充满的电池 一切又正常了  郁闷

楼主:
现在发现立即收油门反而JJ没了动力,不利于它自我修平,所以,我认为看到JJ在偏,千万不要收油,等他修正了后才收油下降,我昨天也是这样做的。他没动力修正,反而偏得更多。相信WKM的能力,这点我还是比较自信的

网友:
和姿态感度没关系的。。。从视频看每次都是斜向同一个方向。你还是换掉那个轴的电机电调吧,可能那个轴上的电机或者电调到了某个速度之后会出现问题,还有就是那个轴上的接触有问题,断断续续,也会是这个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我今天确认是电机的问题 ,4号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