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六通无副翼,v120d02s 入手,试飞8电小总结

楼主(2012-03-14):
室内机新欢!  260a,911,大911这些四通统统丢床底了!

1。比100级明显要大,比250级明显要小。我觉得几乎是轴传室内机最小尺寸。
2。外转无刷,动力非常强劲,油门推到30%就已经可以感觉其动力远远超越之前那些四通机,但同时,飞行时没有什么多余的噪音。
3。做工还算不错,遗憾是塑料感太强,据说是塑料比金属耐炸。但是旋翼头用金属没什么问题吧!?…
4。目前10来次小炸(尾浆和大浆擦地、撞到软物件),2,3次大炸(高转速撞墙,空中侧飞掉地)。目前就尾舵机拉杆有点弯,手工拉直即可继续用,其他没有损伤。看来耐炸度还是在期望以内。
5。配件仍然是极贵,塑料的大浆夹,很小的两对塑料。。 20元!基本每个配件都是450的2倍价。不过话说回来,450是10炸9坏,算起来还是可以接受的。不平衡的是成本与价格的差距。另外电池这类配件出奇的便宜,20多一个,副厂高容量电池更便宜。
6。以前没玩过其他室内六通,要说稳,肯定不如450,但是飞到第4电就可以轻松悬停了,还算好操作的。
7。配送的devo7 做工和手感都超出预期,相当不错。按套装价,这个控只要200块而已。除了屏幕有点烂,该有的功能基本都有。手感顺滑,和t8fg没差多远。
8。对频较慢,而且有时候还对不上,比450秒对来说,很不方便。
9。喷了些防锈润滑剂,声音小很多,基本只有切割空气的声音和一点丝丝的机械声。
10。价格1200一套(devo7),和minicp相差无几,看个人喜好了。我捣鼓4通机也花了2000多,实在觉得是个弯路。四通机,入魔玩一个就够了,没必要搞好几台… 和六通手感差别太大。
11。备件我买了300多的,只是重要部位备一个而已。300多够我给450炸一个月的了… 希望它能撑过一个月。
12。要炸鸡即时收油很重要!但是如果离地较高,低油门是负螺距,很容易蹲坏机器。可以设置下油门锁定,然后将螺距设置为正,然后快炸鸡锁定一下就“熄火降落”了。

再飞段时间看看表现再说把,目前看来还算满意。

----

更新
第10电,主轴上那个圈(不知道叫啥)上的螺丝松了,稍微一拧居然断了  ,螺丝断在里面,貌似要换这个环要连带买主轴才行。。不过好在断的时候是拧紧的,可以继续用。
第16电,尾传动齿疑似扫齿。回家再检查。家里太小,很容易撞这撞那,要是外场飞,会很耐玩。

更新

目前飞了大约1周,差不多有30-40电这样。

1. 损失零件费用大概是 30元以内。 坏了一个传动齿,螺丝拆丢了几个(…),还好备了一包螺丝。舵机齿扫了2个,如果换舵机,那么要60一个。taobao有兼容的舵机齿,3元一包。更换需要一些耐心,舵机是卡扣的,要胆大心细。换完以后,声音可能不如之前柔顺,但是功能正常。
2. 修理起来有点难,卡扣设计多,零件小。

网友:
不错了,四通机个人认为没必要太多。

网友:
手持无刷CP ,很稀饭这个鸡鸡。。3D飞好了,就入

网友A:
不认同LZ的很多结论。
“配送的devo7 做工和手感都超出预期,相当不错。” 你真的用过好控吗?这个控超级难用,那个菜单设计真是。。。
“4。目前10来次小炸(尾浆和大浆擦地、撞到软物件),2,3次大炸(高转速撞墙,空中侧飞掉地)。目前就尾舵机拉杆有点弯,手工拉直即可继续用,其他没有损伤。” 你们家的墙和地都是棉花做的吗?如果你的为舵机拉杆都弯了难道你的尾舵摇臂的球头没掉下来?我的已经脱下来N次了。上次我轻轻擦了次墙就把倾斜盘的定位器给搞断了,坑爹的是这个东西居然是与机架一体的,要和机架一起换。实在无奈之下只能自己做了一个用胶水粘上去。还有那个十字盘真是嫩,还超级贵。 反正我是领教了华的东西了。

网友:
又开始喷了。开控十秒内机机通电,轻推油门,可以快速对频。

网友:
8错8错,我也想入个

网友:
有点基础的新手入这个机比较好,纯新手还是算了。
这机没有CP  MCPX耐摔是肯定的,

想不修机是不可能的。

网友:
总结一点  华机不被喷是不可能的!!关键问题是,你知道华不行,为啥还要买呢? 找罪受,还是根本就在无故喷?无聊的人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就一个t8fg,不算好控。devo7在套装里只要200块,超出我对200的控的预期不是很正常吗?
耐炸度因人而异,或许今天这机就要废掉也说不定,看清楚标题是试飞8电的总结
我的帖子会继续保持中立。

ps。 今天更新一下,又大炸3次,尾轴对转齿可能扫了,先上班了,晚上仔细看看。

网友:
弄个尾扭力限滑 伞齿从此没烦恼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认同LZ的很多结论。
“配送的devo7 做工和手感都超出预期,相当不错。” 你真的用过好控吗?这个控超级难用,那个菜单设计真是。。。
“4。目前10来次小炸(尾浆和大浆擦地、撞到软物件),2,3次大炸(高转速撞 ...

何必呢?!
不喜欢不看就行了 何必不停地喷?
各有各的坏法 就不许别人的jj耐炸了?
你的炸坏就是真的 人家炸不坏就是假的…… 什么思路么这是

网友A:
因为我知道那是同一个东西,不可能出现这么不同的结果。如果我买的是一个鸡蛋LZ买的是一块石头,我承认我确实不耐摔。但好像我们买的是同一厂牌同一型号的机子。我相信应该是一样的。
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用家会说不好吗?那是实践出来的。我承认我买这个是上当了。当时怀着信任的心情买的。但结果让人非常失望。难道还不准别人把真实想法说出来吗? 到用家全部都不玩华机了自然就不会有人说不好了。因为那与我已经没关系了。
我只是用自己的经历来告诉大家一个事实,如果这样也不行的话那我也无话可说了。 你们愿意觉得好就是了。但别误导那些刚入门的新手浪费别人的时间和金钱。

网友:
标题

我有cp,飞了半年了,改了无刷。从飞不起来到练好四面悬停,摔了无数次,折腾了不成样子了,还能飞的很好,直到最近买了D02S,我觉得买CP很值,换过一个最值钱就是十字盘,总配件钱没超过200。飞机本来就是七分修三分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我知道那是同一个东西,不可能出现这么不同的结果。如果我买的是一个鸡蛋LZ买的是一块石头,我承认我确实不耐摔。但好像我们买的是同一厂牌同一型号的机子。我相信应该是一样的。
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有这么多 ...

各有各的玩法 表达自己的即可
否定别人 强调自己 有些不妥

网友:
标题

我错了没看清标题。120d02s容易坏的是轴传齿和舵机齿,还有脚架,别的真没那么容易坏。我的尾拉杆也炸飞过一次,球头掉了,拿AB胶粘上一样用。稍微有点动手能力,这些都不是问题,总体上02S还是很不错的飞机。说到误导我看是你在误导,一点小问题你都搞不定,都怪飞机质量问题,你还怎么飞飞机,

网友:
脚架换250的 电池仓自己做 我帖子里有
再来个扭力限滑
改好后基本不坏了

网友:
d02s本来就不是新手机。是中介晋级机。cp才是新手机,要有一定的6通经验才能飞。此飞机不能和CP一样来炸,但是比原来版本的d02耐炸多了。所以楼上有位兄弟的意见我不赞同。d02算是标准的6通航模了。这么小的体积要用轴传。可想结构的复杂性,肯定不耐炸了。但是比起标准的250.450等飞机来说,还是能轻微炸几下的,那些450之类的,每炸必坏。

网友:
头罩要好好保护哦,还有脚架的弯曲的前端...昨天降落的时候头点地,两个全坏了,经验总结:头罩卡在脚架的位置,虽然里面贴了片胶,但还是不够,一般都是从那个位置撕裂的,所以还是在贴点比较好...还有,最好不要用训练架,训练架卡在脚架下会加大下部的强度,脚架被撞击的力量得不到分散,会断的

网友B:
今天CP也倒了,第一件事就是加强头罩...结果头罩是强大了,卡头罩的脚架却撑不住了,舔地的时候硬是被头罩顶端了...唉,头罩和脚架,取舍真难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CP也倒了,第一件事就是加强头罩...结果头罩是强大了,卡头罩的脚架却撑不住了,舔地的时候硬是被头罩顶端了...唉,头罩和脚架,取舍真难

我也是这样。。。加强了头罩。。。脚架现在断了3个了。。。头罩完好无损

网友:
讲来讲去,就是价钱问题,如果价钱同911一样就好好好好的机机了。一开口就是好好好好。。。。。。。

网友:
又是那一句, 又要馬兒好, 又要馬兒不吃草.

要折騰 這個大小的jj , 就得花米, 誰跟你說 jj 越小就一定越便宜...什麼垃圾想法?
250 以下的小jj 都今天都還有開發期, 要說很成熟遠遠未到位.
只是比起早些日子, 算叫可以飛可以3d 一下.
玩cp 小jj 都是吃飽沒事做找折騰的玩意,零件小精度硬難做.

想便宜又好修, 乖乖的飛450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认同LZ的很多结论。
“配送的devo7 做工和手感都超出预期,相当不错。” 你真的用过好控吗?这个控超级难用,那个菜单设计真是。。。
“4。目前10来次小炸(尾浆和大浆擦地、撞到软物件),2,3次大炸(高转速撞 ...

专门来回复你,devo7就是手感很好,好到出乎意料,4颗轴承,加上华科尔的塑料件模具很好,手感非常舒适
别说什么你真的用过好控之类的话,玩华科尔的不一定都是菜鸟,6ex,ff7,天8,天9,x2610,ff9,9x,9x2,8fg,xg8,我一路用过来,没觉得devo7手感比不上哪一个,8fg'手感好是因为油门摇杆里面加了硅胶套,迷惑了很多人,其实也就那样
至于devo7的菜单,这个定位就是段式液晶屏,直接对应价格的,可是功能可一个不少,7点曲线,微调分模式设定,各种混控,可都不是这个价位控应有的功能
再说表面做工至少不输dsx7一类的进口控,里面我换手的时候打开过,那个电路板的做工,futaba也是敢比的,当然这个控没有电镀,所以没有高级的质感,但真的实用
有些东西不能太苛刻,200多元的单控,你获得了稳定的工作,丰富的功能,细致的做工,你还想怎样?不就缺个点阵液晶么
说得多了像托额,devo7的缺点其实也是有的
设定比较麻烦,由于屏幕的原因,需要反复进入退出,确实不如8fg之类方便
改变数字的时候太缓慢,设定起来比较慢
微调显示不够直观,当然这也是被屏幕限制了
计时器没有油门联动,这个多少有些遗憾

网友:
引用 网友C:
c

我也是这样。。。加强了头罩。。。脚架现在断了3个了。。。头罩完好无损

CP的脚架和电池架最容易坏,一次重降立刻就内八字给你看。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中午刚剪了个文件夹做了不死脚架,电烙铁开孔比锥子好用多了,哇哈哈哈哈哈哈

楼主:
目前飞了大约1周,差不多有30-40电这样。

1. 损失零件费用大概是 30元以内。 坏了一个传动齿,螺丝拆丢了几个(…),还好备了一包螺丝。舵机齿扫了2个,如果换舵机,那么要60一个。taobao有兼容的舵机齿,3元一包。更换需要一些耐心,舵机是卡扣的,要胆大心细。换完以后,声音可能不如之前柔顺,但是功能正常。
2. 修理起来有点难,卡扣设计多,零件小。

网友:
  主軸的那個叫限位器吧,

很多人都是扭斷了螺絲

网友:
回复 网友E:

顶,华家的东西成天被人喷,但是玩得人还是不减呵呵,喷子也基本都是小发一下牢骚而已,跟玩网游一样,一顿人喊着这个游戏怎么坑爹,但是还是默默的玩下去,只要给他提供了喷的平台和机会,无论有没有事都会来喷一小下呵呵

网友:
平桨 这不是6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