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M FHSS SFHSS三种制式速度各多少?

楼主(2012-03-14):
我是由6EX直接升级到T6J的,感觉速度上真的快了很多,而8FG又是比6J慢,所以纠结上T8J还是用比较慢的8FG好。

网友A:
都不对,pcm是数字信号模式,fhss和s-fhss基于pcm模式,而fhss模式是三禾的,s-fhss是futaba的,三者不一样的。
6ex用的是ppm模式。
t6j和t8j的模式为s-fhss响应速度为6.8ms,t8fg模式为fasst响应速度为7.4ms,人是感觉不出差距的。
我仔细观察过jr的xg7,响应速度确实慢一点。方向舵尤为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不对,pcm是数字信号模式,fhss和s-fhss基于pcm模式,而fhss模式是三禾的,s-fhss是futaba的,三者不一样的。
6ex用的是ppm模式。
t6j和t8j的模式为s-fhss响应速度为6.8ms,t8fg模式为fasst响应速度为7.4ms,人是 ...
你好,6ex的速度具体多少?如果速度要慢很多我就不纠结fhss和shfss了,直接8fg

网友:
这么一点点速度能感觉出来?牛角尖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6ex的速度具体多少?如果速度要慢很多我就不纠结fhss和shfss了,直接8fg

不知道6ex的速度,不过控是肯定要换的,6ex的功能实在很烂。
三禾的fhss和futaba的s-fhss均号称最速,但t8fg的fasst和其差别十分小,直升机还是t8fg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