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舵机控制电路

楼主(2012-03-14):
电子盲请教大家,我想要一种很简单的舵机控制电路,就是一个微动开关,开的话,舵机就在一个极限位,关的话舵机就在另一个极限位。用普通4.8-6V供电。体积重量尽量小。不知道有没有大虾能施以援手。

又及,可以控制普通9g模拟舵机即可。

谢谢!

网友A:
买个舵机测试器,板子拆出来,把电位器换成固定电阻,用开关切换就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舵机测试器,板子拆出来,把电位器换成固定电阻,用开关切换就完了

也有想过这个办法,不过舵机测试板的功能比较多,只用来做舵机开关,等于阉割了其它功能,有点浪费。
而且,配多大的电阻,怎么配,心里也没底。还请大虾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但是我是纯粹电子盲,这个图基本看不懂……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但是我是纯粹电子盲,这个图基本看不懂……

要是我帮你做,愿掏多少钱呀?

网友:
楼上说得好,有钱能使鬼推磨,不然就自己学

网友:
随便找一个单片机,用一个IO口做输入,做一个按键,弄个按键虑波程序,再用另一个脚做输出,也不用定时器了,直接用DELAY作延时,输出PWM,就能做一个,
不过电子盲搞这个费劲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是我帮你做,愿掏多少钱呀?

你怎么不问我要做多少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呵呵,果然被我料到了哦!
就我画的那个电路图,里面的所有元件加起来,撑死都不会超过3元钱的!

网友:
你那是舵机控制电路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