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cjm250的朋友请进

楼主(2012-03-14):
cjm250最高速档和第二高速档启动,总是不能像中低速档那样利索的转起来,要抖两下才转起来,你们的这样吗

楼主:
齿轮检查了,没有问题.挂正了.
刚才去拍视频,呵呵.好了.那种现象没有了.估计是磨合好了吧.
新的时候1600转和1250转启动有抖动,现在没有了.
那种抖动,感觉就像是阻力大,电机转不开一样.而且能听到电机离心开关,叭嗒叭嗒吸合两三次的声音,然后速度上来就好了.

网友:
没有楼主说的这种现象。拆掉皮带电机空转 的时候嗡嗡叫,不是沉闷的嗡嗡声,音调稍高一些。
    昨天晚上检查了皮带,发现很松,紧了一下,结果噪音倍增,松开噪音就小了,试了试皮带摩擦力还可以,就弄得松了一些,噪音小多了。
    我的也是410转和550转噪音最大。打开床头盖发现550齿轮有撞击的痕迹,处理了一下,避开这个噪音大的档位就是了。车不锈钢用315或236转就可以了。再快了就烧刀了。

网友:
我在想,是不是可以在皮带轮那个地方加上离合器,这样就不用频繁启动电机了。

楼主:
皮带太紧了是不好.我以前有一个小台转,皮带紧了,明显感觉电机转着费劲.也就是说,皮带太紧,会带来很大的阻力.

楼主:
对了,昨天发现,在挂轮轴的头上,也有几个润滑点,就是打油了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410转的噪音非常明显是为什么呢?还有上次谁说的,那个花健的上的一个齿轮上的定位有螺丝孔,但不知道螺丝那里去了?你们的也这样吗?为什么

暂时还来不及检查,没弄明白,先不用这个速度,以后有空了把它彻底弄明白了,就好处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齿轮检查了,没有问题.挂正了.
刚才去拍视频,呵呵.好了.那种现象没有了.估计是磨合好了吧.
新的时候1600转和1250转启动有抖动,现在没有了.
那种抖动,感觉就像是阻力大,电机转不开一样.而且能 ...

我估计这个电机是智能电机,听说要拍视频了,就把自己弄精神一点。。。。。。

网友:
楼主,你的床用着噪音大吗?可接受范围,扰民不?请指教……!!!

网友:
我最近也注意到了这个现象。
首先也是因为挂高速档的时候抖两下,关机检查,发现皮带轮有些松,感觉原因是高速档阻力太大,皮带开始启动时打滑产生的声音,就把皮带紧了,然后顺便把齿轮整理了下,觉得原来齿轮间啮合间隙比较大。
好家伙,这一调整,觉得比原来噪音大多了,把齿轮那里调松了也不行,看过以上各位讨论,发现原因还真能出在皮带轮过紧上,晚上回家看看去。

网友:
齿轮怎么调整?请指教。
只知道开机的时候用手指顶在床头箱外壳上,试一试里面是否有震动,如果没有震动,说明齿轮运转平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