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用圓錐滾柱軸承替代角接觸軸承嗎?

楼主(2012-03-14):
角接觸軸承不便宜有配對的更貴
如果改成兩側滾柱,螺桿雙邊車牙再鎖方螺母逼緊
可以達成固定螺桿不竄動的要求嗎?
上個示意圖:

网友:
负载不大应该可以。

网友:
个人理解:角接触轴承摩擦阻力比圆锥轴承小,圆锥轴承承载力比角接触轴承大!

网友:
角接触轴承转速是不是可以更高一点???

不过丝杠这玩艺 也转不快啊

网友:
转速不高应行

楼主:
SKF的15mm內徑滾柱標示是說可以承受15000轉
倒是角接觸只有10000轉
可以理解成是荷載一樣下角接觸是點,滾柱是面嗎?
所以接觸面積大了有適當潤滑可以承受更高轉速
那我就疑惑了?
角接觸好貴啊
用這種滾柱便宜多了為什麼現在大多數商規機都是角接觸呢?
因為摩擦低嗎或是振動等等因素?
可以給我點指導嗎?

网友:
角接触的能承受径向力

网友:
我觉得可以的,,很多车床主轴就是用圆锥滚子,还有用圆柱滚子的呢。。。

角接触,一般是内径小的用的比较多,,可能是为了高转速吧。。

如果转速要求不高,,用交叉滚子也是个选择,,就是费用有点高,但是安装方便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是這樣想,車床主軸要受推拉力又要負擔卡盤與工件的重量
圓錐滾子都可以工作愉快
那相對於螺桿應該更是輕鬆
而且一顆P7的60度角接觸1500NT
一科15mm內徑圓錐滾柱只要一百多
差太多了,再說垂直與水平的位移都有線軌確保
軸向的位移只要能固定就好
螺桿也沒轉多快

网友:
重型机床上就有用圆锥轴承的,但是有精度的圆锥轴承要比滚珠的贵好多啊,而且LZ所示的安装方法,轴承间隙的预紧要靠螺母的松紧来调节,比较难调试的

网友:
固定丝杆还是直接买成本座子吧。。。自己做成本还高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機加師父說這只要用CNC在板料上開個圓孔
然後放進去兩端螺桿上螺母鎖緊就好......
他什麼都愛上CNC這個沒辦法他很懶得自己動手
自己土砲的小雕一切都以自己能作到就OK的程度
0.08~0.05的預設精度其實不用太講究,藝品雕刻而已

网友:
用在丝杆有必要角接触轴承吗?推力轴承加深沟都足够了吧?滚柱我绝得绝对可以用的!下面高手接力解答!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可以预压一个弹簧,只要扭力达到那个要求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