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一下这样的配置能用在md的塞斯纳上吗?

楼主(2012-03-14):
首先模型是md的塞斯纳1.4的
配置如下:
3S 11.1V 2200MAH 20C动力锂
电池
组
450直升机高性能无刷
电机
M450KV3800
SG90 9G模拟
舵机
中特威 ZTW 40A 无刷电调/电子
调速器
这样的配置能飞起来嘛?以后我换F15的时候以上的配件我还能利用的有哪些?
希望大家能帮助我下

网友:
电机不能用,KV太高,塞斯纳用1000KV左右的,2212,2217都可以,配桨问问老板。会给你好的建议的
其他都合适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么 电池够用吗?我是新手,害怕还没起飞电池就没电了~╮(╯▽╰)╭ 见笑了

网友B:
KV太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BL2820无刷电机 KV919 拉力达2KG 可以吗?

网友C:
除了电机不行其他都可以
电机用2212 KV1000最合适不过

网友D:
感觉电机太大了吧!2212电机,1400kv的会很合适,电机过大就必须调重心。

网友E:
2200的电池很放心,10-15分钟很轻松。就是马达用个2212 1000KV就行。1047的桨,飞起来很飘逸。速度很慢适合新手

网友F:
楼主固定翼电机KV不用那么高~想暴力飞可以,2217配9060,动力十足啊!

网友G:
电机用不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9060 桨可以吗?

网友H:
放心,肯定不会没电的
你回家的时候哪块电池也是满满的。

网友I:
请问,楼主,你的塞斯娜是1.4米epo 的吧。

网友J:
电机不行

网友K:
电机强烈建议换个XXD A2212/15 kV930,便宜实用。配9×6SF或者是1047SF桨都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I:
是的 有何建议呢?

网友K:
原帖由
ygzazh
于 2012-3-15 17:05 发表
是的 有何建议呢?
不是的,他问的是翼展1米4那架EPO的飞机,你问的是MD的1米2翼展的EPS机。

楼主:
回复 网友K:
没有 我就是问的1米4的飞机,而且很奇怪,在模拟器里面塞斯的飞机起飞和其他的飞机明显不一样,起飞速度慢,升空以后右转和左转太慢 基本靠机翼来控制 太难了~飞机还没装好,真不知道实际飞的时候会不会和模拟器上面的一样难飞。要是的话,就完了~

网友K:
塞斯纳起飞以后转弯自然是靠的副翼,先压出坡度,然后用升降舵维持高度。单用方向舵转弯是很困难的。建议在飞模拟器的同时去网上找找戴氏教学法看。

楼主:
回复 网友K:
是呀 塞斯纳转弯的时候必须拿副翼辅助否则转弯太困难了,尤其是斜着转弯的时候尤为困难。不过它的总体速度还算稳定,呵呵 适合新手。不

网友:
MD有1.4米的塞斯纳了?

楼主:
回复 网友L:

  有的,还在组装了~么时间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的,还在组装了~么时间弄

必须没有,MD塞斯纳还是1米2翼展……

楼主:
回复 网友K:

机型:塞斯纳182
材质:EPO
翼展:1410mm
机长:1030mm
重量:1.1kg左右(视具体配置而定)

这是飞机的参数 你看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型:塞斯纳182
材质:EPO
翼展:1410mm
机长:1030mm
重量:1.1kg左右(视具体配置而定)

这是飞机的参数 你看下

那这个飞机就不是MD的塞斯纳。

网友:
电机要加齿轮变速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