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进行4个电机的油门行程校准

楼主(2012-03-14):
都用的DJI的电机电调,电调需要再统一进行校准吗?

如何关闭电调的其他功能。每个牌子的电调的操作是不是不同。求解!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都用的DJI的电机,需要再统一进行校准吗?

如何关闭电机的其他功能。每个牌子的电机操作是不是不同。求解!

什么意思  你是问DJ电机 和飞控 校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意思  你是问DJ电机 和飞控 校准吗?

电调的行程,还有如果关闭电调的其他如刹车功能什么的。

网友:
看说明书

网友C:
这个我可以回答你

                     1: 如果你现在用是的DJI的原装电调 18A 或者 30A是不用在校准或者设置的 插上就可以用了 因为它是WKM或者NAZA里面专门使用的电调该设置的都已经设置好了
                     2:  如果DJI的电调还不满足你的需求的话;例如有的魔友需要用WKM上大机架的那种   电调的设置需要有几点注意  A:电调里面的刹车需要关闭
                                                                                                    B:电调自带的BEC需要将红线拨出(因为WKM里面有单独的供电系统了                                                                                                    C:电调设置里面的低电压保护设置到最低 (一般默认的都是在中间;原因是怕你在设置WKM里面的电压保护和电调本身的可能有冲突)

                                     希望有助于你

网友(2012-09-27):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可以回答你

红线按照常理是要拔出。但是我用好盈4合一。红线拔出后,通电调参的时候,只要动一下坐台舵机,就完了,个电脑连接失败。后来把红线插回去就好了。其实只要两边电势差不多,就可以。比如说电调输出是5V,3.5A,自带的LED输出是5V3A。那么,设备只要功率小于15W。就OK。如果差太多,那高的那端会发热比正常的偏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