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技术问题,关于电池的搭配

楼主(2012-03-14):
我飞EPP 电机是朗宇2204 1480KV 桨是HY8043桨,电调是好盈飞腾10A,机身不含 电池重145克,现在我用的是双天的300MAH 45C的2S1P的电池,室内纯吊机可以吊5分钟,电池降到3.72V左右,室外微风飞行5分钟航线加吊机,电池降到3.8V。

X2204 KV1480
空载电流:10V-0.1A 重量:19.3G
螺旋桨规格电压负载电流拉力功率(W)力效(G/W)
HD80406yue4riV3.4A19021.768.73
 7V3.9A24027.38.79
 7.4V4.3A28031.828.79
GWS90476yue4riV5.7A31036yue4ri88.49
 7V6.3A34044.17.7
 7.4V6.9A39051.067.63

我看到双天还有一块电池是400MAH 30c的,重量比我现用的重7克,如果我换用这块的话飞行时间会不会延长,或者缩短

网友:
飞行时间会变长。400mah放电70%左右都有300mah,300mah电池最多放电240mah。飞epp-f3p很少会追求更长的飞行时间,一般都是追求能飞行5min的前提下机身更轻。

楼主:
楼上正解,非常感谢,我懂了,不过我刚试了一下一片800毫安 30C的双天电池,飞了6分30秒 3.7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