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冲浪者挺火的, 它的性能怎么样

楼主(2012-03-14):
看到论坛现在冲浪者挺火的,我也想买架爽爽。问下,它的性能怎么样??????我有架凤凰的1370滑翔,外型跟这个冲浪者几乎一样,但我感觉凤凰留空性能不怎么样,关掉动力的情况下很难留空超过1分钟的,飞起来的感觉还没MD182好,有飞过冲浪者的魔友给点意见撒~~~

网友:
挺好飞 记得翅膀一定要粘结实。
在空中不要做大动作。

网友(2013-02-25):
我的凤凰着关动力后滑翔2分钟多,估计是你爬升的高度不够吧

网友:
我推荐楼主在TAOBAO上收 火凤凰飞机 ,我就用的那个飞机,质量是冲浪者里面最好的之一了,非常不错,机翼根本不需要粘的,机动动作我经常有做的。结构设计得很不错。留空滑翔1分钟以上是很轻松的,不过唯一的缺点就是原配电机比较差,我改成了郎宇的2208,KV2600,很暴力啊,一个2200的电池可以飞30分钟,性能很是了得

网友:
你不觉得火的是T45么

网友:
楼主,我告诉你,现在这款冲浪者已经出2代了,你这款应该是老款,新款的冲浪者,机翼可拆卸,电机可拆卸,支持2种舵机安装方式,支持FPV,带云台。。。。。
市场同类产品大比拼!
比动力,比结构,比强度,比轻量化,比飞行性能,比表面做工!
5年冲浪者制造商推出最强冲浪者X8!
技术参数
材     质:  EPO
翼     展:1400mm (54 inch)
机身长:  915mm (36 inch)
飞行重量:610g
推     力: 600g
电     机:  2627-KV1950
电     调:  20A
舵     机:  4*9g servos
桨     叶: 5*5(3-blade)
电     池:  11.1V 1300mAh Li-Po
遥     控:  4CH 2.4GHz tx
外箱尺寸:99*35*45CM

网友:
http://bbs.mx3g.com/thread-327406-1-1.html 模型三国有看到此贴,感觉还不错,果断顶起!

网友:
听说入门不错的